win8系统崩溃了,系统盘文件如何恢复?

楼主(2014-05-18):
突然win8就进不去了,连安全模式都进不去了。
启动别的分区win7系统,win8盘里我的文档打不开。
求助如何打开win8系统盘我的文档?

网友A:
我不会告诉你  按开机键 然后在 启动界面的时候(转圈的时候) 强制关机,再开机,再强制关机 ,第三次会自动启动修复,然后看问题严重性 修复20min-3h不等,之后你就可以启动了,

网友B:
关注一下。我也正在用win8系统。还不知道如何做系统备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会告诉你  按开机键 然后在 启动界面的时候(转圈的时候) 强制关机,再开机,再强制关机 ,第三次会自 ...

启动不了时会自动启动修复程序,但是不能成功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注一下。我也正在用win8系统。还不知道如何做系统备份

运行正常,已转眼自己就重启了,然后就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