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AR EWS08调试MC9S08LG32出错(已解决)

楼主(2014-05-18):
软件: IAR EW s08 1.20.2
调试器: usb multilink interface USB_ML_12E
芯片:MC9S08LG32

启动调试总会出现如图所示

请问怎么解决啊?

网友:
那么如果你点确定后情况如何呢?
还能继续调试吗?

楼主:
继续进去后,不能定位到源代码。   有没有IAR for S08的使用教程啊?

网友:
楼主你好,关于你这个问题的报错,我在PE官网找到个帖子:http://www.pemicro.com/forums/forum.cfm?forum_topic_id=3909
说是reset_b引脚被接到地了,你这边板子有没有问题,检查过没有?
还有,关于IAR与s8的教程,目前没有找到,不过IAR的help你也可以参考的。

楼主:
但是这个板子用CW6.3调试却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这个板子用CW6.3调试却是正常的

这样啊,那说明你的硬件没有问题,你IAR的相关配置是不是正确的呢?你IAR是最s08新版本的吧?
这个你可以去IAR网站提一个技术问题,看看他们怎么解释:http://supp.iar.com/Support/Request/

楼主:
IAR s08 用的盗版,最新版,不过没有打上 1.20.3补丁,因为没找到1.20.3补丁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IAR s08 用的盗版,最新版,不过没有打上 1.20.3补丁,因为没找到1.20.3补丁文件。 ...

你右击option里面的配置都选对没有?
有没有找官网的IAR工程试试?

楼主:
官网的IAR工程啊? 我没找过,不好意思

网友:
你可以在你IAR的根目录下找看看有没有8位的例程,一般都会有些例程的,然后用那个例程烧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