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out 與 Vout

楼主(2014-05-19):
請教一下
Uout 是啥
Vout 又是啥? 有何差異?

越來越懷疑自己能力了!!!

网友:
Vout就是Uout,一般指输出电压。

网友:
那个砖家在故弄玄虚吧?

网友:
一个是,你out

网友:
一个标号而已  何必纠结

网友A:
Vout是电压输出,Uout是你OUT了

网友:
不是你out就是我们o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ut是电压输出,Uout是你OUT了

說實在的,  國內大部分有關電子這方面的書, 大都是用 Uout

國外的資料大都是用 Vout

個人認為 Uout 是錯誤的用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說實在的,  國內大部分有關電子這方面的書, 大都是用 Uout

國外 ...

严格意义上来说,Vout才是错误的用法。因为它和电压的单位伏特重复,所以德国人采用了U,中国跟进。
国外的月亮比较圆?看老美的资料,都尼玛英制单位,真心不爽。

网友:
资料看的少,还没见过Uout

网友B:
我认为Vout就是Voltage out的缩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Vout就是Voltage out的缩写

我也是這樣認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Vout就是Voltage out的缩写

+1

网友:
只是个代号而已,能看懂就好了。
个人认为U正规一点,就像电流的单位是A,但是使用字母I表示同样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