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串口接收和处理0x00?(已解决)

楼主(2014-05-19):
目前在做一个步进控制,由于行程比较长,细分也要到64细分,步数值会比较大,所以采用32bit来计步数
上位机指令是中设定固定4个字节的16进制数来表示步数,在发送步数时发现当步数前面的字节为0x00时处理结果不对
比如说我要发送 10000步用4字节16进制数就是 0x00  0x00  0x27   0x10      第一和第二字节就出现问题了
请大虾们指导一下,这个该怎么接收和处理
注:我是用串口中断来接收数据的,每接收一个字节中断一次

网友:
用协议,例如SLIP或PPP协议,在有效数据首尾增加终止符号,例如
0x7E …………数据……0x7E
每次处理的时候用一个指令缓冲来处理这个数据
1、遇到0x7E就结束一次接收,处理之前的命令
2、超出数据缓存的容量也结束
缓冲区大小设定为数据长度的两倍,可以有效避免问题2的扩散

网友:
00在传送时也都会有 start bit 跟 stop bit , 串口收到后也都会产生中断, 不太会有问题的.

网友:
0x00也是可以接收的,没有问题的,应该是你处理那边出了问题吧

楼主:
解决了,确实是我处理出现了问题, 因为现有的程序是以前的工程模板改过来的,之前是用ASSCLL码发送的,为了防止出现0x00,碰到0x00就return了,所以摆了这么个乌龙,谢谢各位,问题解决了

网友A:
我一般都是用ASCII做协议,虽然慢了一点,但出错的机率比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都是用ASCII做协议,虽然慢了一点,但出错的机率比较小!

我也一直用ASCLL码,但是这次要兼容别的控制卡的指令,所以也就只能用十六进制了
而且使用ASCLL码的话用4个字节表示步数是操作不了的  比如说步数是FF FF   FF  FF
用ASCLL码代表十六进制的话就得发送 0x46  0x46  0x46  0x46  0x46  0x46  0x46  0x46八个字节才行吧
用10进制发也要很多位,麻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一直用ASCLL码,但是这次要兼容别的控制卡的指令,所以也就只能用十六进制了
而且使用ASCLL码的话用4 ...

printf("0x%08x",v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