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的数控电源在断开交流输入时输出电压冲高

楼主(2014-05-19):
如题,已经加入了开关机控制,加了大滤波电容。这现象是耦尔出现,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
数控电源是20v 2A, AVR单片机控制,TL949主回路,外壳铁的,没接地,接安规电容后更频繁出现。

网友:
我会说我们公司用的菊水PMC35-0.5A也有这样的问题么!

网友:
很不好,以前这样搞坏过单片机,后来都是先把电源开好在连线,先拆线在断电源

网友:
用软启动。

网友:
你是搞的开关的数控电源吧?

网友A:
猜测是 电源在下跌的过程中控制回路失控

如上述解决方法: 加入主电源电压检测

网友:
时序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负载调整率指标不合格吧、 调节一下反馈回路的补偿网络,应该会有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测是 电源在下跌的过程中控制回路失控

如上述解决方法: 加入主电源电压检测 ...

断交流后,滤波电容提供的电,使单片机还能正常工作5秒,就是断交流电的瞬间,有时输出电压会冲高,从显示屏都能看到输出电压冲高了。
AVR单片机控制,TL949主回路,1602显示,外壳铁的,没接地,接安规的Y电容后更频繁出现。

网友B:
我猜是断电顺序有问题,也就是说控制回路先断电了,主回路失控;如果采取措施延迟控制回路断电时间,可能会好;如果调好了在帖子里说一声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猜是断电顺序有问题,也就是说控制回路先断电了,主回路失控;如果采取措施延迟控制回路断电时间,可能会 ...

在程序中设了,交流消失立即断输出

楼主:
附上电路图
右下角的桥式整流旁边的两个D是提供交流检测的

通过控制LT494的第4脚电压进行软开机和交流消失关断电源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