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verilog对外部脉冲计数,计数一分钟,定时器和计数器怎....

楼主(2014-05-19):
用verilog对外部脉冲计数,计数一分钟,定时器和计数器怎搭配呢?

网友A(2014-09-21):
我最近也要做这样的事情 你弄完了吗?

网友B:
外部脉冲的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部脉冲的频率?

是的,以前没玩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也要做这样的事情 你弄完了吗?

没呢,就计数器弄出来了

网友:
计算一下每一个时钟的时间,然后计算1分钟长度,需要多少个时钟节拍,其实也是一个计数器

网友(2014-11-07):
写两个模块  一个将系统时钟分频到1S  每1s输出一个下边沿 传给计数器复位  这样就可以测到频率了  简单就是这样  如果你要将计数器数据输出来 里面最好加375这样的锁存器 不然数据会乱 我试过

网友:
定时器作为使能输入,使能期间计数就可以了。

网友C:
注意考虑一下跨时钟域的问题。保险一点的做法,用本地时钟对脉冲沿检测,在本地时钟域进行计数。还要考虑脉冲最高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意考虑一下跨时钟域的问题。保险一点的做法,用本地时钟对脉冲沿检测,在本地时钟域进行计数。还要考虑脉 ...

恩,谢谢你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