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MX6的MII接口(已解决)

楼主(2014-05-19):
公司目前正要开始一个项目,IMX6的以太网官网demo用的是RGMII接口,请教改成100M MII接口怎么接
主要是电源NVIC_RGMII是怎么接?是悬空还是怎么搞?
另外有IMX6 的MII接口DEMO图吗,比如说连接LAN8710这种芯片?找了半天没找到?
十分感谢

网友A:
楼主你好,我们的I.MX工程师暂时不在,等他回来,我会将你的问题转交给他,请耐心等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我们的I.MX工程师暂时不在,等他回来,我会将你的问题转交给他,请耐心等待! ...

好的,候着
其实自己也通过手册看了,主要还是要原厂帮忙确认下就万事大吉了,十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候着
其实自己也通过手册看了,主要还是要原厂帮忙确认下就万事大吉了,十分感谢! ...

I.MX工程师要周三才回来,如果官方文档上讲了,那你就可以直接参考文档,因为我们工程师也是按照手册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MX工程师要周三才回来,如果官方文档上讲了,那你就可以直接参考文档,因为我们工程师也是按照手册来的 ...

官方文档没有很明确的讲,所以还是麻烦确认下,省得到时候出错飞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官方文档没有很明确的讲,所以还是麻烦确认下,省得到时候出错飞线。

那就等到周三,我们的工程师回来帮您答吧。
我会帮你转告的。

网友:
楼主你好,请问你们是参考飞思卡尔的哪块开发板design的?

网友B:
我就是拿着 Freescale的开发板用MII接口做的,请AVNET做了检查了,结果还是做废了一次板子。Freescale硬件描述的IO口和软件映射的端口和其他的芯片还不太一样,有个工具建议你参考iomux_tool_v3.4.0.3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拿着 Freescale的开发板用MII接口做的,请AVNET做了检查了,结果还是做废了一次板子。Freescale硬件 ...

方便将IMX6端的那19个管脚配置发给我吗?或者图也行,十分感谢!

网友:
原来还有带网络是芯片, 关注一下。

网友C:
看了一下, 相当淫荡。
顺便请教一下i.MX6Quad价格如何?
谢谢。

网友D:
楼主你好,关于MII接口DEMO图这个官方文档中是没有的,这里你可以参考一下文档Hardware Development Guide
for i.MX 6 ,里面有详细介绍RMII的参考设计,你可以查看参考一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了一下, 相当淫荡。
顺便请教一下i.MX6Quad价格如何?
谢谢。

关于i.mx6q系列的各个芯片的价格都不等,所以你可以通过本论坛中的帖子:飞思卡尔产品论坛快速购买通道及SR提交流程,来查看。如有问题欢迎继续提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关于MII接口DEMO图这个官方文档中是没有的,这里你可以参考一下文档Hardware Development Guide

好的 ,十分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十分感谢!

不客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