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插在固定和焊接时有没有什么规定

楼主(2014-05-19):
航插在固定和焊接时有没有什么信号焊接到公头什么信号焊接到母头上的规定,是不是有源的那端要焊接到母头上?比如将电源进线焊接到公头上,这样能起一定的防止短路作用是吗?

网友:
有的航插带帽子,有条链子拴着。

网友:
电源的进线焊接到 母头 上,
也就是带电的那个应该是个母头,接收的那边是公头。

网友(2015-03-24):
电源进线放母头可以防止异物进入连接器短路电源(公头有针容易短路),汽车的连接器一般也是这样的。

网友(2017-05-12):
是这样的,看到一个设备,4个接口,1个380V入,3个电机控制输出,380V入的接口是,设备为公头,电线上为母头;电机接口为,设备为母头,电线为公头。
简单一句话就是带电的用母头。

网友(2017-07-09):
原来插件有这讲究,学习了

网友:
如果只是针和孔带电与否的话,简单对比一下家里电源插座和插头就明了

网友:
用手摸,假设上面带电。
如果你摸了能触电,那这端就是被插端。这样就是防止误摸导致触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