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雷达灯,有木有电路呀..求助,感觉里面的东西有点复杂.

楼主(2014-05-19):
如题..这种就是里面的东东
别人都是用的那种,传感器做的.
而这个是用这种T8的结构做的..
这个是是原理呀.

网友A:
看到标题里的雷达 灯,我就想到人体红外感应

查了下,看到这句“人体或汽车移动进入时”   估计真的就是我想的那种,就一个大视角的人体红外感应器,

本身灯的东西是消费类电子,要求量大成本低,不可能搞得太过,雷达,只是名子好听

个人见解,不对之处请指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标题里的雷达 灯,我就想到人体红外感应

查了下,看到这句“人体或汽车移动进入时”   估计真的就是我 ...

我是感觉,就是一个红外的感应..但是..原理是如何的呢?

里面用的芯片是BISS0001芯片.这个就是一个红外的解码芯片.

但是..他们的区别就是这个图片.不知道原理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感觉,就是一个红外的感应..但是..原理是如何的呢?

里面用的芯片是BISS0001芯片.这个就是一个红外的 ...

就是专门捕捉人体的红外信息,只有对应了才会输出相应的信号,对其他红外频谱不敏感

上面那图片看不大清楚,这东西很多人抄来抄去,原理都是差不多

网友B:
说得那么玄乎,我还以为真有用多普勒雷达来做灯的呢

网友C:
T8是指灯管直径,跟感应无关

这个确实不是红外热释电,是类似雷达的原理

网友:
10.525GHZ的多谱肋传感器
设计不太简单 ,但量产BOM成本可以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C:
T8是指灯管直径,跟感应无关

这个确实不是红外热释电,是类似雷达的原理 ...

图片里有片PCB  工作频率 6----12GHZ之间  具体多少 要测试。。。10.525GHZ居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说得那么玄乎,我还以为真有用多普勒雷达来做灯的呢

是多普勒雷达传感器
最便宜的是需要1颗PHEMT+1颗肖特基二极管+电阻电容若干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多普勒雷达传感器
最便宜的是需要1颗PHEMT+1颗肖特基二极管+电阻电容若干 ...

奥奥..大神就是大神.我在去找找资料看

网友E:
多普勒感应开关很多年前就有了,类似超再生电路,成本可以做到块块钱,一致性、稳定性不如热息红外所以用得比较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多普勒感应开关很多年前就有了,类似超再生电路,成本可以做到块块钱,一致性、稳定性不如热息红外所以用得 ...

和超再生扯不上关系
稳定性不行是大家只要便宜的 所以只能活该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和超再生扯不上关系
稳定性不行是大家只要便宜的 所以只能活该啦  ...

没留意也没见过高档的,大师能贴个电路瞧瞧不?

网友(2015-06-03):
我就是做灯的,这个绝对不是红外的。

网友(2015-09-21):
很简单的一个5.8G感应模块而已,没必要大惊小怪,技术太次!

网友:
也称微波感应,感应范围广,受环境温度影响小,图中是常规的应用

网友:
零几年热闹 这种多谱勒灯好多年没踪迹了……

网友:
网上还是蛮多这种灯和开关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