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做一个AC24V/DC24V输入,12V1A输出的电源

楼主(2014-05-19):
如题,电路基本搭出来了,输入先接一个二极管和电容做半波整流,AC24V整流后空载会到DC36V,然后用一个MC34063,降压到12V,电流不大,正常带载不会超过500MA。直流24V输入好理解。现在问题是半波整流后的电压36V是否太高,理论上市电稍有波动,很可能超过40V,这样对MC34063的冲击是否很大,是否有必要先做一个减压处理,什么样的方式降压最简单?有没有做过的大虾,指教一二。电路简单,就不上图了,需要的话我再画一个。板子在测试,34063发热明显,但不至于烫。不知道做到成品上有什么隐患。

网友A:
仅仅是做个自用的话 :

TAOBAO去买2个拆机的电源模块(1个备用)
15--40V输入 输出12V/3A的 几RMB
你自己在接个全桥和电容若干  搞定

做产品的话,给你个网址
http://www.xlsemi.com/product.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仅是做个自用的话 :

TAOBAO去买2个拆机的电源模块(1个备用)

是产品的一部分,不是自用,如果要做到成品上,这个电路需要怎么改进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产品的一部分,不是自用,如果要做到成品上,这个电路需要怎么改进

请注意我回复你消息的下半段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