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放INA331加了参考电压后无交流信号输出

楼主(2014-05-19):
        使用INA331对两路交流正弦信号做差分放大,当REF端接地时,工作正常。但是由于输出信号也是交流信号,没有办法直接进入单片机,就尝试在INA331的REF端接1.5V参考电压,从而使输出信号抬高1.5V。但是只要在REF管脚上加了1.5V电压后,就没有交流信号输出,反而有3.0V的直流信号。很不理解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A:
贴图吧 是不是输出饱和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图吧 是不是输出饱和了了

      当第5脚REF端接地时,输出信号是经过差分放大后的正弦信号,但是当REF脚接1.5V参考电压时,输出电压为3.0V,无交流信号。请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按照我的理解,应该是:当REF接1.5V时输出信号是在REF接GND时的基础上抬高了1.5V。但是我预期的这种情况并没有出现。

网友B:
你的仪放输入的偏置电流呢?偏置回路呢?
Vin+   Vin-对地加10M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仪放输入的偏置电流呢?偏置回路呢?
Vin+   Vin-对地加10M电阻。

Vin+、Vin-对地加10M电阻还是不行,输出仍然是3V。我对照INA331数据手册,在如下图中的Vb上接1.5V偏置电压,输出仍然还是3.0V。不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Vin+、Vin-对地加10M电阻还是不行,输出仍然是3V。我对照INA331数据手册,在如下图中的Vb上接1.5V偏置电 ...

原理图没看出有什么问题呀;
下图是我使用过的类似图。可以在Vb与中间触头间接几百欧的电阻试试,刚开始,我接的2K,也是放大不了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没看出有什么问题呀;
下图是我使用过的类似图。可以在Vb与中间触头间接几百欧的电阻试试,刚开始 ...

在REF上加了电压后就没有只有直流3.0V输出,说明是Vref影响了共模输入范围,导致A1处于饱和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没看出有什么问题呀;
下图是我使用过的类似图。可以在Vb与中间触头间接几百欧的电阻试试,刚开始 ...

    我晕,你也没看出来,一个非常低级的错误,当REF接1.5V时,R45也要接1.5V。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晕,你也没看出来,一个非常低级的错误,当REF接1.5V时,R45也要接1.5V。 ...

呵呵 提醒之后看出来了  仔细看IN331的内部图还是很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