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库我查询一段时间内数据,但是查询数据量太多,怎么减...

楼主(2014-05-19):
比如 我要查询2014-01-01  到2014-05-19的的数据  并且显示   我只需要大概知道大概的趋势就可以了 不需要都查出来  怎么操作呢

网友A:
用什么数据库,什么显示方式,什么编程语言,自己绘图吗?太笼统了,提供详细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数据库,什么显示方式,什么编程语言,自己绘图吗?太笼统了,提供详细信息。 ...

mysql+php+apache   显示用highchart控件

网友:
那你只查找你需要的那个键值然后提取出来做个上位机显示曲线行不行呢?

网友:
可以进行抽样查询,既然说只要趋势了,抽样应该是可以大大提高查询效率的

网友:
select TOP 100 * from database between 2014/1/1 0:00 to 2014/12/31 23:59:59 where 条件1 and 条件2

网友:
不知道你所谓的数据量大,是相对于人还是计算机,如果有几个G的数据对于计算机来说,也就刚刚好,但是这么大的数据要显示出来,那就不是数据库的性能问题了,数据源已经提供了数据集,如何调取并用控件显示这是另一个问题,比如上万条记录需要拟合曲线,开个单独线程i5的CPU也就1秒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