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解决STM32 USB唤醒主机的问题

楼主(2014-05-19):
大家好,在搞USB的时候遇到个这样的问题,不知道大家是怎么解决的?麻烦给个思路,谢谢!
我有个USB设备,它不定时的接收一个串口数据,接收到数据后需要经过一定的处理然后通过USB传给电脑(不是USB转串口),由于这套设备需要长时间工作,所以当串口没接收到数据的时候电脑可能会进入睡眠模式,当串口接收到数据的时候我需要唤醒电脑,其实就是类似于键盘或者鼠标唤醒电脑一样,不知道在STM32里面应该如何实现。
如果有人能同时搞定在linux系统下也能唤醒系统,我愿意出一定的费用解决这个问题,具体费用我们可以私下协商,可以联系我企鹅号:二六九二六一八八一

楼主:
都不会啊???

网友A:
唤醒电脑不就是USB线上发送恢复信号吗?10ms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唤醒电脑不就是USB线上发送恢复信号吗?10ms时间.

单片机直接发恢复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问题很难解决
以鼠标为例
1.USB配置使能远程唤醒。USB 需要判断PC是否进入睡觉。然后发一个USB复位信号就可以了。
2.电脑需要设置 在“控制面板”里 选择“鼠标” 使能里面的唤醒功能。 我们公司几个电脑都没有这个功能。可能是驱动问题。

网友:
电脑取消睡眠模式呗。

网友:
这是一个系列问题,不只是唤醒而已
你的设备是bus power 还是self power的

楼主:
组合HID功能完美解决问题

网友(2017-09-10):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