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蔽信号线的接法求教

楼主(2014-05-19):
做一个变送器,传感器到板子是通过一根四芯屏蔽电缆连接的,请教一下,这个屏蔽线的屏蔽层,就是编织层,单端接到板子上的电源地,传感器端不接,这样可以吗。板子没有接大地的端子。这个屏蔽效果能出来吗。看网上资料,单层屏蔽线单端接后级电路的地就可以,不知道是否可以,求指教。

网友A:
比较好的屏蔽效果就是地都接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好的屏蔽效果就是地都接在一起

目前是这样的,传感器探头的GND,电路板的GND,屏蔽层的GND,都接到一起;是你说的那个意思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是这样的,传感器探头的GND,电路板的GND,屏蔽层的GND,都接到一起;是你说的那个意思吗 ...

嗯,而且是屏蔽层都接地,不是其中几根屏蔽丝接地,我觉得是这样

网友B:
屏蔽层是防共模电压的,不应跟板子上的GND接在一起,应该接地球。

网友C:
屏蔽层应该在板子端接地,传感器端接个RC再接地。

如果屏蔽层两端都接地,那么有可能与屏蔽层里面的地线形成回路,引入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蔽层是防共模电压的,不应跟板子上的GND接在一起,应该接地球。

板子没有做接地设置该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蔽层应该在板子端接地,传感器端接个RC再接地。

如果屏蔽层两端都接地,那么有可能与屏蔽层里面的地线形 ...

板子原来设计时,没有留有接地端子,研究了一下部分变送器的板子,大多没有接地处理,这种情况这个屏蔽线该怎么接呢

网友:
不同的使用环境,接地方式也不一样的,参考西门子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