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BUS主站电路(接收波形异常)

楼主(2014-05-19):
各位莫友大家好。我最近在做一个MBUS主站电路。电路图见“图片”。
MBUS是通过总线供电的方式,主设备发射使用高电平(20-42V)表示1.低电平(Vh-12V)表示0。负载暂没要求。
我的电路中,发射电路中高电平是28V,低电平是16V.发射电路初步测试没问题。接收电路测试出现问题。
我发的2400比特率,无校验位,1停止位。接收的波形总是无法连续获得2个低电平。这让我很疑惑。调了很久也没有调出来。再次请求各位莫友伸出援手。

楼主:
更正一下,图中的VD2管子型号是“P6KE33CA”。

网友:
太高深了,才疏学浅,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A:
接收的波形总是无法连续获得2个低电平!
波形呢?发送和接收的波形可以发上来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的波形总是无法连续获得2个低电平!
波形呢?发送和接收的波形可以发上来看下! ...

楼主:
已经无法回复图片了。明天再来上几张图。

楼主:
黄色的是发送波形,蓝色的是接收波形。

楼主(2014-09-05):
后面调整接收电路的R10和C3,把波形接收回来。

网友(2016-09-08):
有没有实测能接多少个slave?

另,Ti的电路中R7/8都是2.2k,估计也略有影响。 主要问题还是RC放电时长略短。
“Maximum space state time 50 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