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高手推荐一款1.5GHZ以上的 arm芯片

楼主(2014-05-19):
最近在设计一款产品,串口数据采集分析类的,目前老板让选1.5ghz主频以上的arm芯片,因为有次类似产品的招标里面有个参数是这个要求,其他的要求就是串口尽量多,供货稳定,请各位高手推荐下。

网友:
祝你成功,共同等待答案!

网友A:
这指标真没道理,1.2G的多核都不行?去看看Marvell的吧,他们有主频高的,串口就只能扩展了

网友:
只做串口,FPGA很轻松

网友:
串口功能配这么高频率的ARM,牛X,标书很坑人,我被坑了20多次, 先进去的厂家都订了很多卡新公司,很多条完全没用的

网友:
高通的800系列啊,现在在手机上不是用的很爽吗。2。2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指标真没道理,1.2G的多核都不行?去看看Marvell的吧,他们有主频高的,串口就只能扩展了 ...

就是专门故意设置的门槛。

网友:
X86工控板来整,

网友B:
老板不会是在试探你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专门故意设置的门槛。

配个全志A10的山寨平板,就啥都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板不会是在试探你吧?

何出此言?难道是老板试探下我是否看出这个配置是否合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个全志A10的山寨平板,就啥都有了。

哈哈,有理,不过我正在和老板沟通是否可以选用AM1808,这个串口又多,还有SATA.

网友:
RK3188,A20

楼主:
谢谢,我多选几款,我综合比较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有理,不过我正在和老板沟通是否可以选用AM1808,这个串口又多,还有SATA. ...

AM1808主频最高500MHz都不到,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吧?

网友:
你不觉得ST  M3很适合你吗 。 5个串口还不够你用。

网友:
RK的推荐

网友:
看你串口速度高不高,如果不高的话用一个M3 几十兆同时可以模拟N多串口。。。

网友D:
那就选多核,别人吹1.5G,你就忽悠老板吹多核arm

网友:
要高频  找高通。。。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就选多核,别人吹1.5G,你就忽悠老板吹多核arm

哈哈,对,就应该这样。其实就一些串口而已,需要多高的运算速度啊。而且那种消费类的CPU虽然主频高,但是工业级啥的不成。

网友:
RK3066 双核A9 1.6Ghz Rk3188 四核A9 1.8Ghz

网友:
那肯定是三星Exynos 4412了,性能没的说,而且价格也降的很低了

网友:
串口应用其实没有必要选择这么高频的arm.除非有些特殊的算法需要足够快.我们有款串口多的板子,看看您是否可使用,最高跑到1ghz.

主cpu是 am335x,频率可以跑到1ghz的。
需要的话,联系我的qq 吧,259134942

网友(2014-06-27):
现在平板好多用RK3066的

网友:
国产的arm9真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