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A7024怎么接四相步进电机啊?

楼主(2014-05-19):
我用的4相步进电机,不知道接的对不对。转起来,低速的时候看不到转,速度高又不太顺畅。
有用过SLA7024或者SLA7026的驱动片的吗?你们是怎么接的线啊。我试了有好几种接法都能转,但是就不太顺畅。
7024有4个脚接电机,OUTA,OUTA/,OUTB,OUTB/。我不知道怎么接最好。

楼主:
我的是A接蓝,B接粉,A/接黄,B/接橙。能转

楼主:
好吧,这应该是正常的。只不过,有咔咔的声音,我不习惯。
如果接错了,会不转,或者缺相,缺相就会转的不顺畅,时转时不转。

网友:
有看过芯片手册么?

楼主:
随便看了下。现在是好的。不过电压高了,我的电源是17V的,电机是12v额定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