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t怎么读取uclinux底层驱动送上来的数据文件

楼主(2014-05-19):
大家好,最近遇到个问题,是这样的,在qt中我用QFile file(“/dev/will”)定义了一个路径,这个路径是我想要读取数据的,但读取不成功, icc-simple是我自己建的一个uclinux底层采数据的驱动, 怎样才能将数据读取出来给上层应用使用呢?如果读取的直接是一个某路劲的二进制文件,是可以准确读取到的,现在要读取驱动设备文件的数据,用QFile的方式读取,读取不了,该怎么搞呢
代码是这样的
QFile file("/dev/icc-simple");
if (!file.open(QIODevice::ReadOnly))
return;
while (!file.atEnd())
{
QByteArray line;
line.resize(sizeof(Package));
line = file.readAll();
memcpy(&packge1,line.data(),sizeof(packge1));
}

网友:
权限啊权限

网友A:
设备节点有没有?在/dev目录下看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节点有没有?在/dev目录下看有没有.

能看到/dev下面的icc-simple,但就是读取不了,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楼主:
你好,非常你的回答,能具体些吗?因为底层驱动不是我写的,你说的权限是我这边设置还是由驱动的人设置?要设置成什么样的权限?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非常你的回答,能具体些吗?因为底层驱动不是我写的,你说的权限是我这边设置还是由驱动的人设置? ...

首先 who am i 看一下你的用户名。
然后  ls -l 看一下权限,检查一下该用户对应的读写权限是否有。

网友:
一直是在Qt中用open之类的系统调用
感觉Qt的不如这些直接。可能是俺对Qt不熟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看到/dev下面的icc-simple,但就是读取不了,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可以看到不代表能打开,如果节点号和驱动注册中的节点号不一致的话,打开会返回-1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到不代表能打开,如果节点号和驱动注册中的节点号不一致的话,打开会返回-1的。 ...

你好,调试时可以看到文件打开返回值是1.所以应该打开时没问题的,可能问题出现在读取上,这段代码没有执行:
while (!file.atEnd())
{
QByteArray line;
line.resize(sizeof(Package));
line = file.readAll();
memcpy(&packge1,line.data(),sizeof(packge1));
}

楼主:
解决了,应该是驱动或者内核某些设置的问题,感谢大家的回答

网友(2014-07-04):
牛!感觉很高深呀!

网友(2019-06-28):
qt在uclinux上运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