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437 JTAG仿真时会出现芯片坏掉的情况

楼主(2014-05-19):
在仿真烧写程序时会,刚开始没问题,连续7、8次烧写后,就不行了,测量各个JTAG接口管脚间的电阻后发现复位与TCK管脚电阻很小,怀疑是烧掉了,最终芯片下载不进去程序,好几块都如此,怀疑是仿真器不稳定瞬间大脉冲烧掉芯片(仿真过程中只有仿真器供电,示波器看电压很稳定)。请大家帮忙解决下,单片机晶振、外围电路均未焊接,就焊了JTAG复位也没有焊接。

网友A:
玩了两年430,2系4系5系都有,从没遇上烧掉的。用的官方的仿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了两年430,2系4系5系都有,从没遇上烧掉的。用的官方的仿真器。

如果复位电路不连接,有没有可能造成烧毁现象。

网友:
复位电路就算没接也没什么关系,印象中430没那么脆弱,你还是考虑下电源部分。
先确认是否确实430烧了,也许线路板设计不良等原因导致无法下载呢,换块板子试试,复位电容太大也可能导致不能正常下载程序。

楼主:
好的,谢谢,我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