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编辑框 怎么统计输入汉字的个数

楼主(2014-05-19):
想在编辑框中每输入一个字,用另一个编辑框显示出输入汉字的个数,
从而来达到限制输入框输入汉字的个数。
比如说我限制编辑框可以输入100个汉字,输入第一个后显示1,剩余99.
第二个汉字显示2,剩余98.
  谢谢。

网友:
没做过汉字,做过数字。
控件映射个字符串变量,每次对话框输入汉字,读取字符串长度。
试试吧。

网友:
手头只有vs2010,随便搞一下,凑合看吧。

楼主:
非常感谢!
楼上可以用,一个汉字算两个字,
改一下就行了.
重新用VC编译了一下。

// fontlimitDlg.cpp : implementation file
//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fontlimit.h"
#include "fontlimitDlg.h"

#ifdef _DEBUG
#define new DEBUG_NEW
#undef THIS_FILE
static char THIS_FILE[] = __FILE__;
#endif

/////////////////////////////////////////////////////////////////////////////
// CAboutDlg dialog used for App About
class CAboutDlg : public CDialog
{
public:
        CAboutDlg();

// Dialog Data
        //{{AFX_DATA(CAboutDlg)
        enum { IDD = IDD_ABOUTBOX };
        //}}AFX_DATA

        // ClassWizard generated virtual function overrides
        //{{AFX_VIRTUAL(CAboutDlg)
        protected:
        virtual void DoDataExchange(CDataExchange* pDX);    // DDX/DDV support
        //}}AFX_VIRTUAL

// Implementation
protected:
        //{{AFX_MSG(CAboutDlg)
        //}}AFX_MSG
        DECLARE_MESSAGE_MAP()
};

CAboutDlg::CAboutDlg() : CDialog(CAboutDlg::IDD)
{
        //{{AFX_DATA_INIT(CAboutDlg)
        //}}AFX_DATA_INIT
}

void CAboutDlg::DoDataExchange(CDataExchange* pDX)
{
        CDialog::DoDataExchange(pDX);
        //{{AFX_DATA_MAP(CAboutDlg)
        //}}AFX_DATA_MAP
}

BEGIN_MESSAGE_MAP(CAboutDlg, CDialog)
        //{{AFX_MSG_MAP(CAboutDlg)
                // No message handlers
        //}}AFX_MSG_MAP
END_MESSAGE_MAP()

/////////////////////////////////////////////////////////////////////////////
// CFontlimitDlg dialog

CFontlimitDlg::CFontlimitDlg(CWnd* pParent /*=NULL*/)
        : CDialog(CFontlimitDlg::IDD, pParent)
{
        //{{AFX_DATA_INIT(CFontlimitDlg)
        m_inttext = _T("");
        //}}AFX_DATA_INIT
        // Note that LoadIcon does not require a subsequent DestroyIcon in Win32
        m_hIcon = AfxGetApp()->LoadIcon(IDR_MAINFRAME);
}

void CFontlimitDlg::DoDataExchange(CDataExchange* pDX)
{
        CDialog::DoDataExchange(pDX);
        //{{AFX_DATA_MAP(CFontlimitDlg)
        DDX_Control(pDX, IDC_CLEARR, m_clearr);
        DDX_Control(pDX, IDC_CLEARF, m_clearf);
        DDX_Control(pDX, IDC_EDIT2, m_Edit2);
        DDX_Control(pDX, IDC_EDIT1, m_Edit);
        DDX_Text(pDX, IDC_EDIT1, m_inttext);
        //}}AFX_DATA_MAP
}

BEGIN_MESSAGE_MAP(CFontlimitDlg, CDialog)
        //{{AFX_MSG_MAP(CFontlimitDlg)
        ON_WM_SYSCOMMAND()
        ON_WM_PAINT()
        ON_WM_QUERYDRAGICON()
        ON_BN_CLICKED(IDC_CLEARR, OnClearr)
        ON_BN_CLICKED(IDC_CLEARF, OnClearf)
        ON_EN_CHANGE(IDC_EDIT1, OnChangeEdit1)
        //}}AFX_MSG_MAP
END_MESSAGE_MAP()

/////////////////////////////////////////////////////////////////////////////
// CFontlimitDlg message handlers

BOOL CFontlimitDlg::OnInitDialog()
{
        CDialog::OnInitDialog();

        // Add "About..." menu item to system menu.

        // IDM_ABOUTBOX must be in the system command range.
        ASSERT((IDM_ABOUTBOX & 0xFFF0) == IDM_ABOUTBOX);
        ASSERT(IDM_ABOUTBOX < 0xF000);

        CMenu* pSysMenu = GetSystemMenu(FALSE);
        if (pSysMenu != NULL)
        {
                CString strAboutMenu;
                strAboutMenu.LoadString(IDS_ABOUTBOX);
                if (!strAboutMenu.IsEmpty())
                {
                        pSysMenu->AppendMenu(MF_SEPARATOR);
                        pSysMenu->AppendMenu(MF_STRING, IDM_ABOUTBOX, strAboutMenu);
                }
        }

        // Set the icon for this dialog.  The framework does this automatically
        //  when the application's main window is not a dialog
        SetIcon(m_hIcon, TRUE);                        // Set big icon
        SetIcon(m_hIcon, FALSE);                // Set small icon

        // TODO: Add extra initialization here
        m_Edit.SetLimitText(100);
        return TRUE;  // return TRUE  unless you set the focus to a control
}

void CFontlimitDlg::OnSysCommand(UINT nID, LPARAM lParam)
{
        if ((nID & 0xFFF0) == IDM_ABOUTBOX)
        {
                CAboutDlg dlgAbout;
                dlgAbout.DoModal();
        }
        else
        {
                CDialog::OnSysCommand(nID, lParam);
        }
}

// If you add a minimize button to your dialog, you will need the code below
//  to draw the icon.  For MFC applications using the document/view model,
//  this is automatically done for you by the framework.

void CFontlimitDlg::OnPaint()
{
        if (IsIconic())
        {
                CPaintDC dc(this); // device context for painting

                SendMessage(WM_ICONERASEBKGND, (WPARAM) dc.GetSafeHdc(), 0);

                // Center icon in client rectangle
                int cxIcon = GetSystemMetrics(SM_CXICON);
                int cyIcon = GetSystemMetrics(SM_CYICON);
                CRect rect;
                GetClientRect(&rect);
                int x = (rect.Width() - cxIcon + 1) / 2;
                int y = (rect.Height() - cyIcon + 1) / 2;

                // Draw the icon
                dc.DrawIcon(x, y, m_hIcon);
        }
        else
        {
                CDialog::OnPaint();
        }
}

// The system calls this to obtain the cursor to display while the user drags
//  the minimized window.
HCURSOR CFontlimitDlg::OnQueryDragIcon()
{
        return (HCURSOR) m_hIcon;
}

void CFontlimitDlg::OnClearr()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

void CFontlimitDlg::OnClearf()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

void CFontlimitDlg::OnChangeEdit1()
{
        // TODO: If this is a RICHEDIT control, the control will not
        // send this notification unless you override the CDialog::OnInitDialog()
        // function and call CRichEditCtrl().SetEventMask()
        // with the ENM_CHANGE flag ORed into the mask.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CString str_tmp;
        DWORD dw_len;
        GetDlgItemText(IDC_EDIT1, str_tmp);
    dw_len = str_tmp.GetLength();
        str_tmp.Format(_T("已经输入%d个字,还可以输入%d个字"), dw_len,100-dw_len);
        SetDlgItemText(IDC_STATIC, str_tmp);
}

网友:
需要注意UNICODE 与MBCS编码的问题,如果存在汉字与数字或者英文字母混合显示的情况。

网友:
似乎记得MFC有个API,可以统计中英混合文字符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