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循线程序为什么不能正常执行呢?

楼主(2014-05-20):
一点反应都没
#include<reg52.h>
/*------------------------------------------------
                   I/O口定义和车子状态
------------------------------------------------*/

                sbit zuo0        =        P0^0;
                sbit zuo1        =        P0^1;
                sbit you0        =        P0^2;
                sbit you1        =        P0^3;
                sbit a=P3^2;
                sbit b=P3^3;

void zuozhuan()
{zuo0        =        1;zuo1        =        0;you0        =        0;you1        =        1;}
void youzhuan()
{zuo0 = 0;zuo1 = 1;you0        = 1;you1        =        0;}
void qianjin()
{zuo0  = 0;zuo1  = 1;you0        =        0;you1        =        1;}
/*----------主程序--------------*/

main()
{

  EA=1;
  EX0=1;
  EX1=1;
  IT0=1;
  IT1=1;
  while(1)
  {
     qianjin();
  }
}
/*------------------------------------------------

------------------------------------------------*/
void left_led(void) interrupt 0
{
zuozhuan();
}

  40. void right_led(void) interrupt 2
  41. {
  42. zuozhuan();
  43. }

楼主:
使用的外部中断

网友A:
你这样直接贴代码,没多少人会去看的。

你得把你的思路,逻辑处理,代码只是最后的描述而已

学会问问题也是一门学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直接贴代码,没多少人会去看的。

你得把你的思路,逻辑处理,代码只是最后的描述而已

我的目的是让它寻到黑线以后左右转,然后同时测距,但是结果它虽然可以循线,但是有好大的延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目的是让它寻到黑线以后左右转,然后同时测距,但是结果它虽然可以循线,但是有好大的延迟 ...

问题是你有没有对输入的信号进行处理,假如走到边上,输入的信号本身就不稳定,你又没做任何滤波处理,那么就会振荡。

还有你对其信号采集用了外部中断,本身也存在很大的干扰,不知道你有没有处理,一个小的外部干扰或电源干扰等都会进入中断

你可以试下直接用IO口读取,这样作消抖或滤波也相对容易些

先跑稳定,再加其他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