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20的FTM用作定时中断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05-20):
K20的FTM用作定时中断时,运行过程中更新mod值需要注意什么?
为什么运行中对mod的更新不起作用,是不是更新前需要关闭CLKS?

楼主:
但是我看PE中用作pwm输出时,更新MOD前没有关闭CLKS啊

网友:
不用关闭的,好好看看芯片手册吧

网友:
之前上传过一个k10的ftm详解,中文的,你可以去参考下

楼主:
详解上面说:FTMEN = 0 时,不需要选择pwm同步方式,是不是mod的更新同步方式也不用选择而自动更新呢?

网友A:
楼主你好,你K20的芯片全称是什么?

你属于那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K20的芯片全称是什么?

你属于那种情况?

芯片是k20dx128vlf48
是第二种情况,直接用PE动态更新MOD没有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芯片是k20dx128vlf48
是第二种情况,直接用PE动态更新MOD没有效果

多少M的芯片?

楼主:
50Mhz 芯片,是不是说有芯片外设设计都是一样的,只是功能有所增减,地址有所更改,但用法是一样的呢?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适合点击控制的5V KE系列没有编码器解码功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50Mhz 芯片,是不是说有芯片外设设计都是一样的,只是功能有所增减,地址有所更改,但用法是一样的呢? ...

不同主频的是不一样的,
同样主频的芯片不同系列的基本上都是模块的加减。
对于用法,kinetis的基本都差不多。

楼主:
噢,原来是根据频率来划分外设的,原来我以为是跟据型号来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适合点击控制的5V KE系列没有编码器解码功能呢?

你好,如果想用电机控制,就需要使用KV系列的。

KE是没有正交编码器,而且也不适合用于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芯片是k20dx128vlf48
是第二种情况,直接用PE动态更新MOD没有效果

那么你是那种PWM模式呢?
看右边行里面还有详细解释,你属于哪种?
MOD肯定是可以更新的,我以前试过。

网友:
楼主需要将问题描述清楚,或者把工程上传,这样我们好帮你看看。

楼主:
好的,我是在PE里面建立了一个FreeCntr的组件,然后设置SetCompare可用,
调用SetCompare来更新Mod值,但是更新了不起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是在PE里面建立了一个FreeCntr的组件,然后设置SetCompare可用,
调用SetCompare来更新Mod值,但是 ...

你用init_FTM模块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是在PE里面建立了一个FreeCntr的组件,然后设置SetCompare可用,
调用SetCompare来更新Mod值,但是 ...

亲,你好。我刚做了个工程,测试了,是可以改变MOD值的,待会我通过经验分享分享出来吧。
会给你链接的。

网友:
楼主请看这个经验分享帖,里面有我做的代码: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1846-1-1.html

网友:
楼主,如果问题解决 了,还请帮我们结贴啊!

楼主:
怎么结贴,问题应该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