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帮忙看看这个电路。输出0-10mV信号的

楼主(2014-05-20):
此仪表的工作方法如下:将如需要测的湿度传感器或者别的电阻性的传感器(就是测电阻的)接入变压器T1(我看像是变压器,也有人说是互感器,不清楚啊。。)的A.B之间。通过调节60R的单圈电阻W1,可以使电阻R6两端输出0-10mV的直流信号。有两个问题,1、T1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他的参数怎么确定2、整个电路是怎么反馈,怎么工作的啊。。。

网友A:
不懂 但是T1上不可能是直流电 也不可能简单测电阻,要么是外部的交流电 要么是外部的阻抗在变化

网友B:
看得眼花缭乱,P1/接哪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得眼花缭乱,P1/接哪里的?

板子上,W1的1脚是通过导线连到R2的。。它的导线上贴的P1/   。所以完全抄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 但是T1上不可能是直流电 也不可能简单测电阻,要么是外部的交流电 要么是外部的阻抗在变化 ...

确实是交流电!从T2引过去的

网友B:
P1,E1_1接在一起的吗?

网友B:
R4阻值,Q1接法错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P1,E1_1接在一起的吗?

对的P1,E1_1接在一起,而且用在0-10mv信号输出的负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R4阻值,Q1接法错没?

R4我拆下来量的,确实是220R,Q1应该没接错吧,我回去再看看。您觉得Q1怎么接

网友B:
A,B端电阻越大,输出mV越大?

网友:
电压互感器?

网友C:
哎,这劲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哎,这劲费的。

您高见?

楼主:
我也不清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A,B端电阻越大,输出mV越大?

输出越小

网友B:
懂了,就是负载的变化引起流过R2的电压电话,这个电压通过整流后由Q1输出一电流,在R6上形成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懂了,就是负载的变化引起流过R2的电压电话,这个电压通过整流后由Q1输出一电流,在R6上形成电压. ...

是这么个过程吗?

楼主:
求指点啊!

楼主:
呼叫给位大神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R4我拆下来量的,确实是220R,Q1应该没接错吧,我回去再看看。您觉得Q1怎么接 ...

大神!我Q1真画错了!B级接P2+   ,C级接220R。。。。你太厉害了,能详细说说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神!我Q1真画错了!B级接P2+   ,C级接220R。。。。你太厉害了,能详细说说吗 ...

我看Q1的解法应该是这样的

楼主:
大神在哪里,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懂了,就是负载的变化引起流过R2的电压电话,这个电压通过整流后由Q1输出一电流,在R6上形成电压. ...

你好,能给详细说说吗,模电真心不好啊

网友:
原理不是说过了吗?
分析时T1可以省略,被测电阻与22R和W1分压,将22R和W1上的电压整流后通过Q1射随输出电压,这个电压又被900R和5.6R分压后输出0~10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