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KE02 VREFH最高可以接多少V的参考电压(已解决)

楼主(2014-05-20):
如题,请问MKE02Z16VLC2 VREFH最高可以接多少V的参考电压,手册里木有说明。

网友A:
其实就是VDDA的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是VDDA的范围。

学习了,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学习了,谢谢你的回复。

不客气,有时候找不到可以到RM中搜一下,RM中讲的比较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有时候找不到可以到RM中搜一下,RM中讲的比较清楚。

OK。。。

网友B:
用户手册里提到的
In some packages, VREFH is connected internally to VDDA

我不太赞同哦,我看了MKE02P64M40SF0RM.pdf和MKE02P64M20SF0.pdf里面的Pinout图,都是连一起的

我觉得可以改成
In most packages, VREFH is connected internally to VDD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是VDDA的范围。

刚又看了VDDA,貌似数据手册提到了两套极限值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户手册里提到的

我不太赞同哦,我看了MKE02P64M40SF0RM.pdf和MKE02P64M20SF0.pdf里面的Pi ...

这个也是部分的封装情况,RM中也没有说错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又看了VDDA,貌似数据手册提到了两套极限值哦。

不管是哪套,肯定都要符合VDD-0.3 到VDD+0.3之间, 不可能VREF的电压超出这个范围对吧。
这几个说明,也不矛盾哦。

网友:
呵呵,最高可以跟VDD电压相同

网友(2014-09-04):
进来学习的,看看回复。

网友:
学习了,画板子时直接接在vdd上了,嘿嘿。

网友:
学习了 一般情况下均为VDD

网友(2016-08-05):
VDD是5.0V供电,那VREF可以做到4.0V,因为4.0V可确定为H电平,这样就可以使用作IO的AD口做到逻辑上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