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LNK304系列略有了解的朋友请解答下疑惑

楼主(2014-05-20):
原先设计的时候打算用LNK304GN,做非隔离的AC220V输入12V输出电源给继电器和单片机供电。
后来买错了买成LNK302GN,从手册上看302输出是60mA,304是120mA。想着60mA也够用于是测试一下先。
电路图如下:

图中的D1、D2因手上没有,故用1N4007来替换,电感用的是2A工字电感,后端是7833给单片机供电。

打个样板测试下,发现LNK302发热量很大,用电流表测一下后端的负载电流,有40mA左右,通电十几分钟后LNK302就断电,大概是进入过热保护了,断开电源散热一下又能正常工作,十几分钟后又热保护。

现在估计是LNK302的输出电流太小,但是才40mA,也未达到数据手册上的60mA怎么就不行了呢。已经在淘宝上买了LNK306来测试,还未送到。
在测试306之前,想咨询下莫友们,LNK302在40mA输出的情况下是不是发热量很高无法稳定使用,我现在的这种情况是属于正常还是不正常?换成LNK306后是不是可以改善?
或者说我这么设计本来就是有问题的?

网友:
这两天也在看这个lnk306,传个pdf给楼主

网友A:
你二极管用的有问题,最少也要用个FR107之类的快恢复,SF18,UF4007,MUR160,HER107这种超快恢复是最好的

网友:
把D1,D2 由1N4007换成UF4007之类的快管(US1J,US1K,US1M,ES1J)再测,否则你装上LNK306也是一个样。

楼主:
谢谢楼上诸位,手上只有FR107,换上去后就正常了。莫元给最早回复的仁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二极管用的有问题,最少也要用个FR107之类的快恢复,SF18,UF4007,MUR160,HER107这种超快恢复是最好的 ...

你好,顺便请教下,UF4005GP或UF4007GP的贴片封装叫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顺便请教下,UF4005GP或UF4007GP的贴片封装叫什么?

楼上那位仁兄说了,ES1J,RS1M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那位仁兄说了,ES1J,RS1M等等

再次感谢,也谢谢4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