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os嵌入的硬件乘法器,在使用时,用C语言怎样写?

楼主(2014-05-20):
nios嵌入的硬件乘法器,在使用时,用C语言怎样写?代码形式是怎样?是A=mux(b,c),还是直接A=B*C?

网友A:
后者。你用前者编译不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者。你用前者编译不了啊

我使用过C=A*B,但测了下乘法的运算时间,大概10us吧,,资料上说,使用硬件乘法器,计算时间只需要几个周期,,求解答?

我还有几个疑问:
1、如果nios下选择使用了硬件乘法器或者硬件除法器,直接用“*”和“/”就表示直接使用了硬件除法器和硬件除法器了?

2、这些嵌入的硬件除法器和硬件乘法器是用来进行整数型的运算的吗?可以进行浮点型运算吗?

网友A:
1 是的, 2 浮点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是的, 2 浮点不行

谢谢!!!
还有一个问题:
怎样用nios做浮点型运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还有一个问题:
怎样用nios做浮点型运算?

软件模拟
或者硬件FPU:http://www.altera.com.hk/literat ... om_instructions.pdf

网友:
用ip,神马计算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模拟
或者硬件FPU:http://www.altera.com.hk/literature/tt/tt_floating_point_custom_instructions ...

用nios 来计算浮点数乘除法,需要多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