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台灯光新唐要出一个24路 PWM的MCU

楼主(2014-05-2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上个说明书看一下

网友:
我只见过最多22路的,LZ上个说明书嘛

网友:
新唐有没有10路的,或20路的呢? 请推荐,现在有货源的是哪些?
其实最关键的是同时能输出多少路,每路多少K?我特别关心这个指标,同时工作;

网友A:
stm32f100有16路 挺好用的

网友:
哇。

还是16BIT的。
上32BIT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tm32f100有16路 挺好用的

最关键是同时输出N路,每路可以有多少K的频率?而且有余量去跑主程啊;兄台做过这方面测试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M4有但是价格不的便宜。广州台光行业很多采用新唐的

各通道是独立的吗? 如果同时10路或20路工作,最高可以输出多少频率,请问有这方面的测试数据吗?

网友:
官网上的PSG没有找到 NUC131这个型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关键是同时输出N路,每路可以有多少K的频率?而且有余量去跑主程啊;兄台做过这方面测试吗? ...

我用的很简单没有舞台灯那么复杂
频率只用到10k,例程好像是可以40k吧,反正就是一个timer
设定基础频率只要写一个寄存器
设定占空比也很简单 写一个寄存器就行了
余量应该很多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各通道是独立的吗? 如果同时10路或20路工作,最高可以输出多少频率,请问有这方面的测试数据吗? ...

是硬件PWM;
时钟频率,stm高级定时器最高可以是SYSCLK,通用定时器可以是SYSCLK/2,新唐的M0是SYSCLK/2,根据自己设定的PWM精度,就可以知道频率了;
如11楼所说,设定频率和占空比只需要写寄存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是硬件PWM;
时钟频率,stm高级定时器最高可以是SYSCLK,通用定时器可以是SYSCLK/2,新唐的M0是SYSCLK/2 ...

是的,我想了解多路并行工作,同时最高频率啊,不是说如何操作频率啊,兄弟;
单路我晓得木有问题的,我是说多路,比如10路并行,同时输出,或20路同时输出,我是指这种情况下,你说1/2路,绝大部份都胜任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很简单没有舞台灯那么复杂
频率只用到10k,例程好像是可以40k吧,反正就是一个timer
设定基础频率 ...

是的,我想了解多路并行工作,同时最高频率啊,不是说如何操作频率啊,兄弟;
单路我晓得木有问题的,我是说多路,比如10路并行,同时输出,或20路同时输出,我是指这种情况下,你说1/2路,绝大部份都胜任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我想了解多路并行工作,同时最高频率啊,不是说如何操作频率啊,兄弟;
单路我晓得木有问题的,我是说多 ...

不太明白你说的并行工作的意思
是多路同时修改占空比和输出频率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的,我想了解多路并行工作,同时最高频率啊,不是说如何操作频率啊,兄弟;
单路我晓得木有问题的,我是说多 ...

不好意思,没明白你的意思;

频率就是CLK_pwm/时钟周期,你设定好了,频率就是固定的了,跟多少路并行有什么关系?
要改变占空比,只需要写一个寄存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太明白你说的并行工作的意思
是多路同时修改占空比和输出频率吗?

哎,比如我测过STM32的,同时输出6路,最高频率达不到100K,如果每路都要跑100K,那用户任务没法干活了;  基本上可以控制在60K左右的频率;

因为我有这样一个多路输出的需求, 有的片子在同时输出多路PWM的时候,可能会出问题, 就好比我们芯片标称100MA,但同时输出100路LED,肯定会有问题; 对吧;

所以我才想问, 多路同行, 每路最高可以撑到多大频率?

不晓得我描述清楚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没明白你的意思;

频率就是CLK_pwm/时钟周期,你设定好了,频率就是固定的了,跟多少路并行有 ...

哎,比如我测过STM32的,同时输出6路,最高频率达不到100K,如果每路都要跑100K,那用户任务没法干活了;  基本上可以控制在60K左右的频率;

因为我有这样一个多路输出的需求, 有的片子在同时输出多路PWM的时候,可能会出问题, 就好比我们芯片标称100MA,但同时输出100路LED,肯定会有问题; 对吧;

所以我才想问, 多路同行, 每路最高可以撑到多大频率?

不晓得我描述清楚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哎,比如我测过STM32的,同时输出6路,最高频率达不到100K,如果每路都要跑100K,那用户任务没法干活了;  基本 ...

谢谢,长见识了;

可能用法不一样吧;我是只需要PWM管脚信号输出,不需要进PWM中断处理,如果不需要修改占空比,就啥也不用做;
M0516,8路同时没问题,频率是24K,设定占空比的比较寄存器是双缓冲设计,只要修改不是很快,理论不会丢失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哎,比如我测过STM32的,同时输出6路,最高频率达不到100K,如果每路都要跑100K,那用户任务没法干活了;  基本 ...

你这种应该上 CPLD 或者FPGA

网友:
同上
如果不需要修改频率和占空比
硬件会自己输出需要的PWM波形
不需要占用软件时间
100K也是可以达到的

网友:
用CPLD或FPGA,神马都是浮云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哎,比如我测过STM32的,同时输出6路,最高频率达不到100K,如果每路都要跑100K,那用户任务没法干活了;  基本 ...

请教一下兄台:100k的速度是驱动LED吗?还是干其他的什么活?LED不需要那么高的频率吧?

网友:
楼主这个mcu大概多少米?用在工控行业稳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兄台:100k的速度是驱动LED吗?还是干其他的什么活?LED不需要那么高的频率吧? ...

当然,低端的打算这样做的,高端的肯定要上FPGA的啊;其实是做50轴的小型运动控制卡,有这样的客户,所以先储备技术,高端有高端玩法,低端有低端玩法嘛;还是要讲究成本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长见识了;

可能用法不一样吧;我是只需要PWM管脚信号输出,不需要进PWM中断处理,如果不需要修改 ...

哎,关键是一直要修改频率的,占空比可能不修改,但频率一直是运动的,我是个闭环的多轴运动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哎,比如我测过STM32的,同时输出6路,最高频率达不到100K,如果每路都要跑100K,那用户任务没法干活了;  基本 ...

PWM是否允许残缺,一个周期没执行完强制修改成下一个周期?一般的应用都不允许吧,大部分MCU的PWM模块都是有缓冲寄存器的,写入新的值并不会立即修改,而是在溢出时刻自动更新下一周期,不会出现残缺。这样的话假设PWM频率100K,一秒最多可以修改100K次,20个PWM最多修改2M次,每次更新都得用好几个指令周期,假设10个指令周期,就是说要用20M指令周期,MCU一般都是几十M速度,除了PWM还有一大堆工作要做,要是PWM再把中断开启就绝对死翘翘了,一秒钟2M次中断神马概念!    哥们你这根本不是PWM问题,是总线速度问题,你直接问总线速度&CPU主频好了。  不过估计很难有MCU能达到你想要的速度,只能用FPGA了, 几百M速度,还能拆成N个独立模块各自计算和设置。

网友F:
偏计算的MCU速度才高些,偏控制的MCU速度不会做太高, N个PWM显然是偏控制用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偏计算的MCU速度才高些,偏控制的MCU速度不会做太高, N个PWM显然是偏控制用途的。 ...

是的,所以最近打算先用新唐的,实现100K,8位的精度,将就着用;后期高端上M级别的还是得要FPGA; 打算做个模块板也方便拆卸,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在哪,下周新唐的PM这广州可以见面聊下

不在广州,在上海或北京有展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M4有但是价格不的便宜。广州台光行业很多采用新唐的

楼主有联系方式吗?  想采购几个散片做个小板子测试一下;能说一下零售价和批量价吗?

网友:
我帮客户用fpga做了个可以支持30路dmx512

网友:
用xilinx的spartan-3  很便宜的   10块左右
高大上啊 关键  产品都好卖点  哈哈

网友:
楼上用户的是哪颗spartan-3?请问具体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QQ 450766221 电话号码13424446614 目前在和广州花都几家比较大的在沟通 PWM是否还要做大速度的要求 ...

最近有些忙,回头电话联系您;
我想买一些样品来试一下,不晓得样品能否采购,价格如何呢?呵呵;现在是否支持量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没有问题开发板可以先玩玩

开发板如何采购,太高大上了,只好自己买个芯片打样来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广州的话有公司可以申请一块给你玩玩

不在广州啊,在北京呢?所以干脆买两个样片,如何采购呢?是否有淘宝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的开发板网上研讨会好像有送

不在广州啊,也无法送啊;兄台你有这个24路PWM的开发板,出让一块给我呗;

网友(2014-07-20):
上个手册

网友:
新唐的手册只有80%详细说明,另外20%要问代理商

M051 datasheet 就是个例子,目前尚未完成全部说明....可能还要等几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M051官网全部有,11年就有了

11年前都是找小学生乱写的,2014/6/14 1.00版 尚未完工 ...在等 11 年吧
NuMicro™ M051 BN/DN/DE Series Technical ... - Nuvoton
www.nuvoton.com/.../TRM_M051(BN_DN_DE)_Series_EN_Rev1.00.p...
2013年9月17日 - NuMicro™ M051 BN/DN/DE Series. Technical Reference Manual. The information described in this document is the exclusive intellectual ...
善用 Goog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