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改的0~24,0~10A可调稳压电源

楼主(2014-05-20):
闲着没事手里面有很多旧的ATX电源一直想改一个可调电源的,今天终于动手了。上图:

顺面把5Vsb也利用起来给手机充电,所以接了USB接口,电压电流一体的数字表是花32在淘宝上买的。0.01欧的电阻是用漆包线绕的。

还有照片今天发不了了

网友A:
调压是怎么调的?

网友:
动手能力牛逼的一塌糊涂,有胆机的蛋蛋的味道。。。

网友B:
告诉大家改装过程和方法呢

网友:
等过程的方法。

网友:
楼主怎么改的,我也有闲置的电源

网友:
电流电压咋调?
手里很多这种电源。

网友:
输出反馈取样的地方有个电位器可以微调的,把它跟串联的两个电阻合并成1个电位器就可以了。就是输出电压很低时,特性很差(不过一般也不会用到很低的电压)。

网友:
俺也等过程和方法

网友:
改造之后的”直流可调稳压电源“,很是实用。

网友C:
改到24V不用动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告诉大家改装过程和方法呢

网上有很多改制方法的帖子,我是看的一位叫:猪蹄煮不烂 的帖子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328518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到24V不用动变压器?

电压到24V是不需要重绕变压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压是怎么调的?

需要改TL494的2脚电压,当然还要做好防自激,抗干扰的措施

网友(2014-09-01):
这个需要好好研究一下猪蹄的系列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