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字符间隔时间

楼主(2014-05-20):
请问下单片机串行发送时,两个字符之间的间隔是固定值,还是可以调节?如果是固定值,是多少呢?

网友A:
这个没规定,随意。串口协议只规定了开始位,数据位,校验位,停止位。

“间隔时间”是还没理解串口协议的人创新的概念。

网友:
有个参数叫停止位,最快不能短过这个。
最长要看发送方的性能了,一般来讲使用DMA可以达到最大值。

网友:
这个应该是自已定的,你一天发一个字符也没问题吧。 只要协议处理好,不影响超时处理。一般都是中断连续发送。

网友:
字符之间的时间可以自己定义吧,你一分钟分一个字符都可以。数据位间的通信速率就是波特率,发送一个字符的时间是固定的,跟波特率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规定,随意。串口协议只规定了开始位,数据位,校验位,停止位。

“间隔时间”是还没理解串口协议的 ...

我的意思是,一帧数据包发送时,两个相邻字符间有没有间隔时间?还是停止位后立马发送下一字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一帧数据包发送时,两个相邻字符间有没有间隔时间?还是停止位后立马发送下一字符? ...

这个是通讯协议,若非标准需要你自己定义的,像MODBUS协议就是需要间隔时间。

网友(2020-12-16):
用中断方式发送,就取决于你的程序。用DMA方式时间间隔最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