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 可以在線改變工作頻率嗎?

楼主(2014-05-20):
我用default的2.402GHz傳送接收都很正常. 可是一旦在線轉換到2.496GHz(只改RF_CH的值, PTX and PRX both), 卻連一個package都收不到. 請問是天線的關係嗎? 還是這顆晶片不能這樣做?
這是我用的天線:

网友A:
接收也要跳过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也要跳过去啊

那是一定的(貼子裡有說).

今早很快的試了下. 改到2.408GHz能正常工作, 再改到2.496GHz, 就又一個package都收不到了. 再改回2.408GHz, 又正常了.
看起來像是天線的關係. 有人能解釋一下嗎? 這種天線真能工作在2.400GHz~2.527GHz嗎?

网友A:
天线频率差不多就行,找个导线绕绕都能用,不是天线问题,肯定是两边的设置问题

网友B:
也许附近的干扰源就在那个频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频率差不多就行,找个导线绕绕都能用,不是天线问题,肯定是两边的设置问题

程式完全沒動(甚至沒從新編譯), 就只改了RF_CH的值, 就不行了. 不過, 今早試了一下, 卻又可以了. 看來干擾的可能性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许附近的干扰源就在那个频段

如果是頻段干擾, 應該可以從RPD(Register #9)看到吧? 因為今早試驗的時候, 改變到2.496MHz卻是正常的, 問題沒出現, 所以只好等別的時候再試試
另外請教, 這個RPD怎麼把它清除為0? 我試了即使把CONFIG裡的PWR_UP設為0, 都不行. ( 當然, 移除晶片的電源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