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0到2V转0到20mA的电压转电流器设计

楼主(2014-05-20):
应当用哪种运放,还有这个电路与实际电路有什么差距

楼主:
电源线需要接旁路电容吗,该接多大的?

楼主:
上面的电流电压转换电路也要接电源吗?

网友:
输出增加晶体管扩流电路才可以。

网友A:
这个只是理论图吧,实际应用需要注意的问题很多的,比如你计算时千万不能满打满算你的量程范围,因为电阻有误差,运放有失调,这些误差加到以前,最后输出电流的范围就超出你的预期了,毕竟绝对精度很高的电阻,零失调的运放都是很贵的,而且难买啊。

做设计要留有余地,做人做事都是如此,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是理论图吧,实际应用需要注意的问题很多的,比如你计算时千万不能满打满算你的量程范围,因为电阻有 ...

顶你的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