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电流放大电路,谁能帮忙解析一下

楼主(2014-05-20):
怎么求放大数啊

网友A:
歪个楼,请问楼主的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歪个楼,请问楼主的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在传感器的推荐电路上直接截的,电路能帮忙分析一下吗

网友:
楼上正解。 典型的IV转换电路。

网友:
U1是什么型号?

楼主:
我这个传感器推荐的是LTC1049CN8-PBF我选用的是SGM8581XN

网友(2014-08-07):
不对啊,
应该是
Is*(R1+VR1)+Vref

网友:
歪个楼,Q1是干啥用的,保护输入端?

网友:
我也看不懂,爱莫能助啊

网友:
同问Q1的用途

网友B:
Q1是不是当取样电阻用(没见过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Q1是不是当取样电阻用(没见过这样的)

感觉不像

网友B:
q1下方的lm258也很奇怪 像是被短路了  sw1有啥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q1下方的lm258也很奇怪 像是被短路了  sw1有啥用

那个地是VG,后面也有一个VG,和其它的地不一样
SW1应该是切换有/无offset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地是VG,后面也有一个VG,和其它的地不一样
SW1应该是切换有/无offset的 ...

明白了  这张电路图风格少见

网友:
Q1应该是P沟道的
稳态时D和S都是1.2V,G是5V,Q1应该截止,即相当于没有Q1
其它的还没想到

网友(2018-10-22):
这个应该是前置放大器上的电路。Q1是P沟道结型场效管,保护O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