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motorola到飞思卡尔,芯片和开发环境有哪些变化?(已解决)

楼主(2014-05-21):
最近了解了下motorola芯片和飞思卡尔,开发环境,不知前后的兼容性怎么样?

网友:
同样想知道。。。。。。。。。

网友:
"最近"还有Motorola的芯片吗?
2003年10月开始就Freescale了

网友:
穿越来的吧???

网友A:
修老设备也应该买不到片子了吧

网友B:
内核差不多,外围模块更强更标准化,配置上与以前有些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老设备也应该买不到片子了吧

这倒不一定

Freescale有一点很赞,就是Product Longevity,描述如下:
Freescale Semiconductor provides a product longevity program for the market segments we serve. For the automotive and medical segments, Freescale will make a broad range of devices available for a minimum period of 15 years. For all other market segments in which Freescale participates, Freescale will make a broad range of devices available for a minimum period of 10 years.
原文 http://www.freescale.com.hk/webapp/sps/site/overview.jsp?code=PRDCT_LONGEVITY_HM

再补充下Freescale的Life Cycle Stage Codes: www.freescale.com/webapp/sps/site/eialink.jsp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核差不多,外围模块更强更标准化,配置上与以前有些差别。

新出的器件另说

早期的器件就是换了Logo, 连Part Number都没有变

网友:
直接换到kinetis系列吧,好用,飞思卡尔目前在主推,有比较好的技术支持

网友C:
最近還搞過 68705R3, 很舊但是就是沒有動力改成hc08, 因為量少要花大力氣, 所以還是繼續用
P&E 的開發環境, 用 DOS, 比起CODE WORRIER 要輕巧, 不過不能用C

网友:
估计是有基于MOTOROLA的资源,想延续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最近還搞過 68705R3, 很舊但是就是沒有動力改成hc08, 因為量少要花大力氣, 所以還是繼續用
P&E 的開發環境, ...

705 还能买到吗

前几年,买了一批停产的705,一百多一片,发现一多半都不能用了(全新,估计OTP烧过了),退货折腾了一个多月。
后来给改用msp430了,功耗更低

网友:
楼主你需要什么功能的芯片?可以直接看现在的芯片哦,现在的开发环境大多是CW,IAR,keil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705 还能买到吗

前几年,买了一批停产的705,一百多一片,发现一多半都不能用了(全新,估计OTP烧过了) ...

俺只買開窗的陶瓷
otp的不要買

网友:
LZ素穿越过来的,鉴定完毕。

网友:
单片机或CPU的存储器接口一般有两种方式:intel模式和Motorola模式 ,不知道飞思卡尔支持哪一种,还是都支持?
对飞思卡尔或Motorola单片机不熟。

网友:
其实越老的芯片越贵!

网友:
而且也没人支持了!

网友:
楼主你好,如果想了解以前老的芯片和现在芯片的具体情况,你可以到我们的官网建一个技术服务请求,那边会有熟悉这方面的人通过邮件的方式帮您解决,建服务请求的链接:https://www.freescale.com/zh-Han ... create_SR.framework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建议,!

楼主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结贴啊。
在你的标题结尾加上(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