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驱动一个超声波是用40KHz的调制波还是方波?

楼主(2014-05-21):
请问各位,驱动一个超声波是用40KHz的调制波还是方波?
是用第一组波形驱动  还是 用 第二组波形驱动?
在线等待高手答复,谢谢。

网友A:
说明需求,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需求,谢谢

就简单的测距功能,当然前提是 稳定,精确。
我这边发送 超声波 ,另外一段接收大超声波后返回一个红外信号。因为红外光的速度是3*10^8m/s  >> 340m/s 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B:
这看你怎么发送了。目前X宝上一些模块采用调制波,另一些就采用简单的方波,前者可以通过做一些软件算法来滤除电源噪音,后者为发送8个方波,然后等待回波。因此,计时就需要确定从哪个相位及周期开始计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看你怎么发送了。目前X宝上一些模块采用调制波,另一些就采用简单的方波,前者可以通过做一些软件算法来 ...

真正的高手,谢谢您。领教了。

网友C:
用调制的40KHz方波

网友:
能测多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调制的40KHz方波

恕我愚昧,请问调制波如何 定时器 产生? 大概思路是怎么样的?

网友:
方波的有或无难道不是调制吗。

网友(2014-07-14):
恕我愚昧,楼主的第一张图上“40KHz的调制波还是方波”二个波形我没看出来有什么不同,请楼上给位给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