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zeof 中的数组[]中为空,不计大小? Zero-length arrays

楼主(2014-05-21):
  3 #include <stdio.h>
  5 struct gpio_led_data {
  6     unsigned gpio;
  7     unsigned char new_level;
  8     unsigned char can_sleep;
  9     unsigned char active_low;
10     unsigned char blinking;
11 };
13 struct gpio_led_priv {
14     int num_leds;
15     struct gpio_led_data leds[];
16 };
18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19 {
20     printf("sizeof:=%d\n",sizeof(struct gpio_led_priv));
21 }

为什么 输出 sizeof:=4 ???

网友:
你在提問前,有試過
struct gpio_led_priv {
    int num_leds;
    struct gpio_led_data leds[1];
};

嗎?

网友A:
C99/N1256 6.7.2.1-16 flexible array member.

https://gcc.gnu.org/onlinedocs/g ... th.html#Zero-Length

所以,结果是对的。

这种声明直接用是方便的,能让代码更干净一些。
但这种结构体如果嵌套在别的结构体声明里,会因为不定长的成员导致无法决定其后边的成员的地址,有的编译器可能会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C99/N1256 6.7.2.1-16 flexible array member.

https://gcc.gnu.org/onlinedocs/gcc-4.9.0/gcc/Zero-Lengt ...

谢 了。

Zero-length arrays are allowed in GNU C. They are very useful as the last element of a structure that is really a header for a variable-length object:

     struct line {
       int length;
       char contents[0];
     };

     struct line *thisline = (struct line *)
       malloc (sizeof (struct line) + this_length);
     thisline->length = this_length;

In ISO C90, you would have to give contents a length of 1, which means either you waste space or complicate the argument to malloc.

In ISO C99, you would use a flexible array member, which is slightly different in syntax and semant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