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小车,L298N输出不一致

楼主(2014-05-21):
我正在做小车,l两个电机接在L298N上输出不一样,一个很快,另一个很慢,速度明显不一致,ENA,ENB接的5V,没有接PWM。

楼主:
大家帮我看看大概哪里出了问题,电机是OK的,因为交换电机接口,原来快的变慢,慢的变快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家帮我看看大概哪里出了问题,电机是OK的,因为交换电机接口,原来快的变慢,慢的变快了。 ...

交换电机接口-----------  注意 往往你觉得是交换过了, 实际上某一个地线未调换过来,给了你错误的印象

这个时候 上仪表测了  估计就是非常小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换电机接口-----------  注意 往往你觉得是交换过了, 实际上某一个地线未调换过来,给了你错误的印象

我刚刚测了下输出电压,M1=6.5,M2=8.5,电源是10.5

网友:
1. 拔了测, 2路都OK的话,
2. 再用其他2个相同负载(大功率电阻),在测
3. 下面的话, 你就有结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