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ARM遇到问题,请求支援

楼主(2014-05-21):
        使用J-Link调试S3C2440,发现在启动代码中调用C文件中的函数,调用完返回就出错,跳转到不晓得啥地方的地方,反汇编显示为andeq r0, r0, r0(NOP)或者<UNDEFINED> instruction: 0xffffffff;
        如果在启动代码中不调用函数,则能运行到main中,在main中调用任意函数,就又出现上面的情况,无法返回继续执行;
        总结哈,就像是只要调用函数就跳转出错,返回不了呀,求大神不吝赐教呀,谢谢啦!

网友A:
上代码啊  sp设置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代码啊  sp设置了吗

        我也觉得应该是SP的设置问题,但是我设置SP了的,大侠帮忙看看哈!
        1. 如下是启动代码:

PRESERVE8

; Area Definition and Entry Point
; Startup Code must be linked first at Address at which it expects to run.

                AREA RESET, CODE, READONLY
                ARM

; Define hardware config parameters *******************************************;
; SDRAM
    EXPORT SDRAM_SIZE ; Declare SDRAM_SIZE can be used in other files(including C)
    EXPORT SDRAM_BASE ; Declare SDRAM_BASE can be used in other files(including C)
SDRAM_SIZE EQU (64000000)   ; 64Mbits
SDRAM_BASE EQU (0x30000000) ; SDRAM base addr

; --startup = _START
    EXPORT _START
_START
        LDR                sp, =4*1024       ; Set stack, Internal 4KB SRAM
        LDR                lr, =ENTER_MAIN   ; Set return addr(absolutely)
        IMPORT  Board_PreConfig      ; Board_PreConfig is external
        LDR                pc, =Board_PreConfig ; Jump to Board_PreConfig(in Board.c)

; Enter the main function
ENTER_MAIN
        LDR                sp, =(SDRAM_SIZE+SDRAM_BASE) ; Set stack at the top of SDRAM
        LDR                lr, =END_PROGRAM
    IMPORT  main
        LDR                pc, =main                    ; Go to main function

END_PROGRAM

                END

        2. 下面是C文件内容

void Watchdog_Config( void )
{
  WTCON = 0; // Close Watchdog
}

void Board_PreConfig( void )
{
  Watchdog_Config( );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应该是SP的设置问题,但是我设置SP了的,大侠帮忙看看哈!
        1. 如下是启动代码:

SDRAM 控制器没有初始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SDRAM 控制器没有初始化。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我还没有用SDRAM,内部4KB RAM够用,程序在这儿(LDR pc, =Board_PreConfig)就不会往下运行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我还没有用SDRAM,内部4KB RAM够用,程序在这儿(LDR pc, =Board_PreConfig)就不会往 ...

这是我以前做2416的上电代码,和你的基本差不多。

        .extern Main
        .global        BL1
        .global _start
BL1:
_start:
        ldr        sp, =0x40010000

        bl        Main
        b        .

跑飞的话可能你要看一下 SRAM 地址对不对了。没用过2440,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