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100Ω数字电位器,0.5W,位数不限

楼主(2014-05-21):
楼主c效率比较低,找了几天也没弄出所以然。
看起来,都是些几十K以上的才有数字电位器。
各位大侠,有谁有好的推荐哈?
功率不高,0.5W即可,当然有更高功率的也是极好的!

网友:
mos阵列方式来做一个吧,好像没有成品的这个东西

网友:
100欧太小了,普通mos开关都有十几到几十欧的内阻,所以没法做。
看你的应用了,某些应用可以按上面说的,用功率MOS自己搭。
某些应用连功率MOS都没办法,得用一大堆继电器搭

网友A:
用DA控制恒流源靠谱点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2021-10-18):
引用 网友A:
用DA控制恒流源靠谱点

这种做法具体电路能不能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