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的尴尬——一个重要但极易被忽视的问题

楼主(2014-05-21):
实验室新买了两台安捷伦34970A的数据采集仪,利用安捷伦的代理商深圳世强送的热电偶和热电偶线,我尝试利用34970A来实现温度测试,设置操作很简单,但结果却很意外:直接放在室温环境中,显示温度有三十多度左右,尽管测试值也比较稳定,但室温中温度居然有30多度?神马情况?

确信设置正确!开始怀疑数据采集仪测温不准了,这可是刚才世强购买的新装备啊! 温度测试不稳定,是不是坏了?因为配置挺简单的,所以一直怀疑是仪器的问题。

给世强的FAE哥们电话,简单几句话,找到原因——热电偶有正负极链接错误!热电偶也是有极性滴!呵呵,看起很丢脸,其实对于热电偶不熟悉的人,很多人都忽视了这个问题,俺也是一个。

另外,其实这个问题很容易犯,除了要知道热电偶的极性,热电偶的极性区别也容易搞错——世强的哥们分享的一个小知识,一样很多人可能并不了解:在购买Agilent  34970系列的数据采集器的时候,代理商会通常赠送一根热电偶(世强最近搞促销,还额外赠送了20米热电偶线,测温设置时用得上),即J型热电偶,其中白色导线是正极,红色导线是负极,这个极性的定位可能会颠覆很多人的常识——因为我们一般用红线表示正极。。。。。

另外,不同热电偶材料的极性标记也不同,有点晕+_+

网友:
订楼主!这个有价值,热电偶的极性有时也犯晕。

网友A:
记住红色是负极就行了.

网友:
确实很多不熟悉热电偶的人容易犯这个低级错误,其实明白热电偶的原理基本上就懂极性的道理——热电偶测温基本原理是将两种不同材料的导体或半导体焊接起来,构成一个闭合回路。由于两种不同金属所携带的电子数不同,当两个导体的二个执着点之间存在温差时,就会发生高电位向低电位放电现象,因而在回路中形成电流,温度差越大,电流越大,这种现象称为热电效应,热电偶就是利用这一效应来工作的。对于热电偶来说,温度的变化会带来热电偶两端的压差变化。 随着温度升高,热电偶两端的电势差也会变大。如果极性接反了,实际上整个测试回路的电压差就会降低。

网友:
额,,,胜利万用表的热电偶也是红色表示负极。我也插反过。

网友:
昨天刚发现的,我说温度怎么是18度

网友B:
这个错误确实是经常犯。。。。
正考虑买一个数据采集仪呢,楼主说的活动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住红色是负极就行了.

           +1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住红色是负极就行了.

高!实在是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错误确实是经常犯。。。。
正考虑买一个数据采集仪呢,楼主说的活动是什么?  ...

世强最近推的哈,购买安捷伦的测温仪/数据采集器送20米热电偶线。避免广告嫌疑,具体信息自己搜世强官网吧(PS,热电偶线虽然也不贵,不过真自己买也不便宜)淘宝上查了下,5米线+头子也要100块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住红色是负极就行了.

一句话秒杀~

网友C:
热电偶的原理是,温度影响电子移动,两端的材料不一样,电子的移动速度也不一样,所以形成电势差,有正负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热电偶的原理是,温度影响电子移动,两端的材料不一样,电子的移动速度也不一样,所以形成电势差,有正负极 ...

顶这个,我们也买了安捷伦的数据采集仪测温度~

网友:
其实发现温度不是自己感觉的时候把热电偶的两根线对调就行了,不必去分什么颜色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世强最近推的哈,购买安捷伦的测温仪/数据采集器送20米热电偶线。避免广告嫌疑,具体信息自己搜世强官网 ...

谢谢楼主!我也顺便淘宝了下,怎么34970A的价格很乱啊?淘宝靠谱么?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我也顺便淘宝了下,怎么34970A的价格很乱啊?淘宝靠谱么?呵呵

新机旧机,价格差别当然大了。

网友:
说得很好,谢谢楼主分享!能分享下您的热电偶精确测量的经验么?

网友D:
我用过34970a不安逸啊,临时需要拿到现场去,笔记本都没有相关的数据接口⊙﹏⊙b汗

网友:
判断很简直,将热电偶和仪表任意接上,手握电偶探头仪器读数增加时接线正确,相反时读数下降。

网友:
同样的仪器,犯过同样的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过34970a不安逸啊,临时需要拿到现场去,笔记本都没有相关的数据接口⊙﹏⊙b汗  ...

在市场上买一根RS232-USB的线就行了,成本不高.或直接采购安捷伦的34972A,有USB接口,可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我也顺便淘宝了下,怎么34970A的价格很乱啊?淘宝靠谱么?呵呵

呵呵,哥们淘宝买仪器不靠谱吧!价格上,据说正规代理商都差不多的,原厂的有约束,不可能互相掐架。量大的估计可以argue下。资料推荐这篇《实用温度测量.pdf》。这个资料不错,除了热电偶测温,还讲了RTD,热敏电阻器。讲的很详细,很适合初学者。点击http://www.sekorm.com/Ecactivity/103链接可以下载。另外,这个优酷视频不错滴,与世强的专家讲解的操作方法基本一致——关利用热电偶精确测量温度的方法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MyMzE0MTEy.html

网友:
又涨知识了

网友:
只用过K型的,涨知识了

网友(2014-07-01):
学东西了

网友:
没用过热电偶,学习了

网友:
LZ把标题修改成热电偶的极性相关吧,这样我收藏了帖子也看标题就知道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