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DS-5使用J-Link调试

楼主(2014-05-21):
        今天找到J-Link官方对ARM DS-5的支持,直接给大家网址http://www.segger.com/IDE_Integration_DS5.html
        或者参考附件(J-Link User Guide.pdf) in chapter "Setup", section "Getting started with J-Link and ARM DS-5"

网友A:
只支持Windows下的DS-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支持Windows下的DS-5.

        用IDE在Windows下才能体现出它的优势嘛,在Linux下用这个还不如按传统的开发方式来呢!

网友B:
楼主有没有玩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没有玩过啊

        正在玩这个呀,是用的另外一种方法,这里是官方给的一种方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正在玩这个呀,是用的另外一种方法,这里是官方给的一种方法!

楼主是30天试用版还是和谐还是正版啊,我现在开始用的是试用版很多功能都用不了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30天试用版还是和谐还是正版啊,我现在开始用的是试用版很多功能都用不了好像 ...

必须是和谐的嘛,哈哈!直接去官网下载最新版ARM DS-5,然后用我这个破解就可以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必须是和谐的嘛,哈哈!直接去官网下载最新版ARM DS-5,然后用我这个破解就可以啦! ...

这个能用在最新版吗?可有啥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能用在最新版吗?可有啥限制?

可以的,只是ARM官方的ARM工具链要替换成破解版本的,没有任何限制!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的,只是ARM官方的ARM工具链要替换成破解版本的,没有任何限制!

可有64位的和谐版本啊?多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的,只是ARM官方的ARM工具链要替换成破解版本的,没有任何限制!

有Linux 64Bit的爆破就好了  这样子DStream就不用被固定在某台电脑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有64位的和谐版本啊?多谢

去官网下载64位的即可,在用7楼的破解就可以啦,我现在用的就是这个,64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Linux 64Bit的爆破就好了  这样子DStream就不用被固定在某台电脑上了。

Linux 64位的DS-5,坛子有高手干呀,参见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ARM%2BDS-5%2Blinux

网友:
引用 楼主:
Linux 64位的DS-5,坛子有高手干呀,参见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71475&h ...

他这个即无法找到有效下载,也去掉了Dstream的支持。而且版本也太老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去官网下载64位的即可,在用7楼的破解就可以啦,我现在用的就是这个,64位的! ...

下载最新的5.18 DS-5 发现破解的编译器有问题:
armasm -g --cpu=Cortex-A9.no_neon.no_vfp v7.s -o v7.o
Fatal error: A3900U: Unrecognized option '--tool_variant='.
看起来像是版本的问题。
你们遇到过吗?

网友A:
用了下,发现和谐License不具有DStream功能,你的Jlink用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最新的5.18 DS-5 发现破解的编译器有问题:
armasm -g --cpu=Cortex-A9.no_neon.no_vfp v7.s -o v7.o ...

这个问题没有遇到过,之前我的没有破解好的时候错误信息是License这些,你这个应该是工具连的配置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了下,发现和谐License不具有DStream功能,你的Jlink用起来了?

J-Link确实可用的,实现后的效果跟论坛里一大侠的一样,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3574-1-1.html,你可以看看他贴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了下,发现和谐License不具有DStream功能,你的Jlink用起来了?

DStream真心没资本用呀,太贵啦!

网友:
早就用上了。装个MDK的eclipse插件就可以了。

网友:
那边用的是gdb server的方式,那根本就不需要安装任何东西了,只需要有个工具链就行了。

网友D:
可有64位的和谐版本啊?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有64位的和谐版本啊?多谢

看看12楼,试试能行不!

网友:
对于怎么在ds-5中使用JLINK这个问题还是不懂,您能简单弄个教程么,不胜感激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看12楼,试试能行不!

有空写个教程 入门那种啊 带大家走进DS-5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看12楼,试试能行不!

新出DS-5的旗舰版 也可以用那个破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空写个教程 入门那种啊 带大家走进DS-5

我也没能完全搞通呀,搞通了很有必要弄个教程呀,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出DS-5的旗舰版 也可以用那个破解吗?

这个我就没试过了呀,估计用不了呀!

网友(2014-07-08):
下来试试看,群上另一位朋友的,貌似太精简了。貌似有个模拟器被cut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官网下载64位的即可,在用7楼的破解就可以啦,我现在用的就是这个,64位的! ...

最新版的,64bit,建立工程后出现这个问题,请问有遇过吗
C3900U: Unrecognized option '--tool_variant='.

网友:
这个是通过GDB连接上去调试的,所以无所谓仿真器是啥的,只有有GDB Server就行,jink是带GDB Server的,其他link只要有OpenOCD支持的,也是可以去仿真的。

网友F:
楼主用过他的 DS5-debuger吗?我这个好像用不了,是不是只破解了编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用过他的 DS5-debuger吗?我这个好像用不了,是不是只破解了编译器

        31楼正解,不是使用DS5-debuger,要使用JLINK的GDB Server,在JLINk的安装目录先能找到这个软件!

网友:
发现用Jlink来连接DS-5 通过 RDI/RDDI , 发现如下错误:
Unable to connect SAMA5D3
Failed to power up DAP
No Error.
缺少license?还是神马原因?

网友(2014-08-22):
引用 楼主:
31楼正解,不是使用DS5-debuger,要使用JLINK的GDB Server,在JLINk的安装目录先能找到这个软件! ...

楼主最近还在研究这个DS-5不,发发经验教程啊

网友(2014-12-02):
有个教程会好点

网友(2018-04-13):
DS- debugger 需要RDI,按照Segger官方说明,只有Jlink plus以上的才有。那么如果是V8/V9/克隆版 Jlink 只是把DS5 当作eclipse 在用(GDB debugger)。 我的理解对吗?

网友:
我记得是DS-5 用JLINK RDDI 方式, RDDI 受权是可以直接增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