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N总线CANH或CANL掉线对总线的干扰

楼主(2014-05-21):
我们一个项目中采用TJA1041作为CAN收发器,需要发送一帧以1s为周期的报文,在CANH或者CANL断开一根时,会出现如附件图片的干扰,将断开的CANH或CANL恢复后,波形即恢复正常。
请教下各位大侠,当CAN网络中其中一个节点的CANL或CANH断开,对总线网络造成这个影响正常吗?

CANH断开波形:

CANL断开波形:

正常波形:

网友A:
产品里的CAN节点出现H或L中一根线接触不良的情况很常见, 公司产品使用情况是不会影响其它节点, 但这是不是具有代表性不敢说, 还是试试吧.

网友B:
can是可以热插拔的  应该对总线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产品里的CAN节点出现H或L中一根线接触不良的情况很常见, 公司产品使用情况是不会影响其它节点, 但这是不是 ...

大侠,您好,CANH或CANL掉线后,CAN数据会发送失败,然后就会一直进行数据的重发,然后就影响到总线上其他节点的总线波形,产生上面那种锯齿一样的波形。这种情况会对总线产生干扰吗?或者有什么办法避免这种情况产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n是可以热插拔的  应该对总线没有影响

主要是其中一根线断开后,正常节点的总线会由于异常节点未断开的CANH或CANL线干扰,产生那种锯齿波形,担心这种锯齿波会对其他节点的通道产生干扰

网友:
看收发器的内部结构, 不是数据发送节点, 无所谓的吧.

网友(2017-04-28):
想问一下 最后你们整个问题解决了吗??是什么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