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软件全速运行与单步调试得出的值不一样

楼主(2014-05-21):
采样程序部分如下,
                                if(8<=RESULT_temp[i]<=80)
                                {
                                AD_OUT[i] = RESULT_temp[i]* 10;
                                AD_OUT[i] =        AD_OUT[i]/80;
                                AD_OUT[i] = AD_OUT[i]+2;
                                AL_AD_OUT[i] = RESULT_temp[i];
                                }

在用keil软件编译时,程序全速运行时,假如RESULT_temp[i]值为74时,串口输出的AD_OUT[i]的值却为6,这显然是不正确的,还有不论有没有AD_OUT[i] = AD_OUT[i]+2; 这条程序,AD_OUT[i] 的值一直是6,即AD_OUT[i] = AD_OUT[i]+2 这条指令根本没起作用。但是当我单步调试此段程序时,AD_OUT[i]依次得到的数值为740,9,11;
单步调试的结果都正确,全速运行得到的却是错误结果,我的AD采样程序是放在中断函数中每隔3ms采样一次,本来觉得是采样中断与主程序的定时中断冲突了,就把AD采样程序从中断函数中拿出来直接放在主程序中,但是这样得到的结果还是原来的值。

烦请各位帮忙分析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
RESULT_temp[i]* 10;
假如RESULT_temp[i]值为74时,那结果是什么?不同的数据类型,结果略有不同。

故  数据是什么类型都不知道,没法准确判断

AD_OUT[i],猜是unsigned char的。给740,值会是什么呢。

网友A:
把这3行给合并了
AD_OUT[i] = RESULT_temp[i]* 10;
AD_OUT[i] =        AD_OUT[i]/80;
AD_OUT[i] = AD_OUT[i]+2;

这样测试一下!
AD_OUT[i] = (RESULT_temp[i]* 10.0/80.0+2);

楼主:
引用 网友B:
RESULT_temp* 10;
假如RESULT_temp值为74时,那结果是什么?不同的数据类型,结果略有不同。

AD_OUT[i ]定义的是unsigned long
当为74时,最终输出值应该是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这3行给合并了
AD_OUT = RESULT_temp* 10;
AD_OUT =        AD_OUT/80;

合并在一起计算过了,不起作用,我定义的是长整型,不是需要输出小数

网友:
AD_OUT[i] = RESULT_temp[i]* 10;
AD_OUT[i] =        AD_OUT[i]/80;
AD_OUT[i] = AD_OUT[i]+2;

认真看了一下,先乘以10,再除以80.不就是除以8么?改成 除以8后+2不是就好了?想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_OUT = RESULT_temp* 10;
AD_OUT =        AD_OUT/80;
AD_OUT = AD_OUT+2;

因为我这是拆开写了,10和80是采集到的数值,我在这里只不过是写出来了,如果用一个公式,那就是10和80

网友:
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
if(8<=RESULT_temp[i]<=80) 这句写法有问题,不管RESULT_temp[i]是什么值,计算结果都是true

8 <= RESULT_temp[i] && RESULT_temp[i] <= 80

网友(2014-06-22):
if(RESULT_temp[i] >=8 &RESULT_temp[i]<=80)试试这个

网友:
我遇到过全速运行芯片发生硬件错误,死掉了,单步不会死,M0内核的芯片,没搞清楚为什么0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但是一般加延时就搞定了,因为单步调试,实际上的情况是人为在断点后面加进去了延时;
PS :至于为啥加了延时就好,得具体分析啦!

网友:
目测if语句问题,10楼少了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