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个KDS的使用问题,关于中断函数生成(已解决)

楼主(2014-05-21):
我没用过PE,英语比较烂。
今天试用了KDS,参考这个帖子:使用CW10.x的PE禁用NMI不可屏蔽中断
生成了PIT触发ADC的程序。
在KDS的ADC模块设置里面勾选了“转换完成中断”,另一个“中断请求”没有勾选。
生成的代码中,ADC.c里有一段注释,不理解啊。

上图注释中提到的"Generate ISR",我勾选了“Conversion complete interrupt”是否就是the "Generate ISR" option is enabled?
“the CPU event module”是否就是Events.c?
PE_ISR(ADC_Done)这个函数应该在Events.c里面实现吧?
实测修改ADC配置后ADC.c整个文件就重新生成了,原先在这里的改动全部丢失。

网友A:
在工程的选项里面找Processor Expert 的选项,选择生成ISR就可以了。

网友B:
ADC。c重新生成后,肯定会被刷新掉,你可以把ADC模块锁了,就不会重新生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工程的选项里面找Processor Expert 的选项,选择生成ISR就可以了。

果然如此。
点生成代码按钮右边的三角形展开隐藏菜单,选Properties,里面有个选项“Generate ISRs”,改为yes后能在Events.c里面生成中断函数。

网友:
代码被刷掉是件头疼的事情,尽量不要在generate code里面写自己的代码,events里面的代码貌似不会被覆盖。当然锁住也是个办法,但是要注意,有时候需要修改的时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DC。c重新生成后,肯定会被刷新掉,你可以把ADC模块锁了,就不会重新生成了。 ...

在PE中是否也可以锁定? 可以的话怎么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PE中是否也可以锁定? 可以的话怎么操作?

锁定功能就是PE提供的,在每个Component上面右击。选择Code generation,选择 don't write generated Component modules。应该是这样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在PE中是否也可以锁定? 可以的话怎么操作?

当然可以,可CW的一样,见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可CW的一样,见图;

看到了,谢谢!呵呵,这个问题可困扰死我了,居然不知道可以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