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GPGSV语句计算GPS的信号强度

楼主(2014-05-21):
最近要做GPS信息显示,有一项是要显示GPS信号强度,只有5格信号强度显示。

取GPGSV语句中所有卫星的 讯号噪声比(C/No)做平均,然后该值当信号强度显示;
还是取最大的 讯号噪声比(C/No)做当前信号强度显示;
还是取前面最大的几颗卫星 讯号噪声比(C/No)做平均;
还是有更好的信号强度显示方式?

网友:
没颗卫星信信号强度不一样...

网友:
用GPGSA中的正在使用卫星编号,再查对应的GPGSV中的正在使用的卫星的信噪比,再做平均,是否更合理。

网友:
如果你要表达当前定位质量, 可以根据那几个H啥啥啥V啥啥啥来显示

网友:
使用中的卫星信号按强度递减,两个一平均,这样最多能代表10颗卫星强度。

楼主:
综合了一下,还是取最大的3颗正在使用定位的卫星信号做平均来做信号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