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偶通信问题!

楼主(2014-05-21):
如图,一开始使用TLP181.悲剧,现在听说停产了。改用TLP185.可是生产中,发现一部分可以通信,一部分不可以通信。TLP185的性能比181的差很多。有没有什么补救方法啊!

楼主:
补充:这是做I2C信号隔离的!

网友A:
查一下datasheet,可能是驱动电流不够,减小LED限流电阻试试看。
或者响应速度达不到你的通信要求,软件上降低通讯速度

网友:
波特率是多少?????

网友:
光耦我试过最高只做到96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datasheet,可能是驱动电流不够,减小LED限流电阻试试看。
或者响应速度达不到你的通信要求,软件上 ...

为什么一部分行,一部分不行呢!测量发现,行的CTR在160左右。不行的CTR在150左右!

网友:
光耦离散型大,减小电阻加大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一部分行,一部分不行呢!测量发现,行的CTR在160左右。不行的CTR在150左右! ...

说明你的驱动电流处在比较临界的数值,CTR大一点的就能通信,小一点的就不行。应该减小电阻

网友:
看你的信号频率,输入两倍频率的方波,用示波器观察,调整两边的电阻,目前看两边的电阻都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