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ziziVD-众里寻他千百度,一个好用的虚拟光驱软件

楼主(2014-05-21):
原来在的xp下的Virtual Drive Manager加载ISO,现在换成了win7,Virtual Drive Manager不能用了,找了个有签名的也不能正常加载ISO文件
下载了别的虚拟光驱软件,都要安装,烦,最后在CSDN上找到了这个,不用安装,还很小1.89M,在这里没有找到,所以把这个传上来。

网友A:
daemon tool lite 我用这个

网友:
不知win mount如何

网友B:
我现在用winmount,不过它有点慢,解压时如果用拖放的话,有时候出错。

网友:
推荐ultraiso,9.3.6版很好用。需要给管理员权限,否则7下面不能正确加载iso

网友:
LZ帖图左下角,“乐滋滋”看成“手淫淫”。

掩面…………

网友C:
我是用tweakcube3的虚拟光驱,还不错,Win7 32bit

网友D:
谢谢分享,平时在用ISOCMD光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tweakcube3的虚拟光驱,还不错,Win7 32bit

也用过魔方那个,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用winmount,不过它有点慢,解压时如果用拖放的话,有时候出错。

下载下来需安装,安装完以后3.99M,不知是不是我电脑的问题,约有10秒钟加载,10后自已退出了,没有看到虚拟光驱。
我再运行一下leziziVD,可以正常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emon tool lite 我用这个

下载了,需安装,就没有继续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平时在用ISOCMD光驱

试了一下这个,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如下图,不能正常运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一下这个,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如下图,不能正常运行

64位需要更新驱动,之前的只支持32位系统,现在上传支持64位ISOCMD,默认虚拟光驱盘符为O,有软件编程能力的朋友可以添加个GUI界面

网友(2014-11-15):
非常不错,很好很强大。支持

网友:
我用的是软碟通,感觉也还不错,一直用的是这个

网友:
感谢啊,我收了楼主的

网友:
软件很小,试用一下,谢谢

网友:
WIN8自己集成了

网友:
这个不错,原来一直用daemon,做个标记,下载试用一下。

网友(2015-01-29):
我用的是daemon tool ,感觉还不错

网友:
一直在用daemon tool 的路过

网友:
魔方虚拟光驱 352K

使用方法

1、解压缩后,打开软件。
2、点击“加载镜像”按纽载入一个镜像文件。
3、打开“我的电脑”,发现一个新的光驱,大功告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