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IGBT那么 容易烧呢?

楼主(2014-05-21):
直流600V给240欧的电阻丝加热,IGBT是H20R1202,耐压1200V,电流20A,
400V的时候还没烧,
500V就烧了,也就是不能关断,C,E极电阻就很小,就几欧而已,G,E电阻1k多,IGBT温度也就30多度
是不是哪里错误了?第一次使用IGBT,没经验

网友A:
关断瞬间 负载上的感应电势击穿的,负载上要并联一个反向吸收二极管。

网友:
保护二极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断瞬间 负载上的感应电势击穿的,负载上要并联一个反向吸收二极管。

R1并联一个反向二极管吗?R1不是感性负载,怎么会有感应电动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R1并联一个反向二极管吗?R1不是感性负载,怎么会有感应电动势呢?

走线也有电感  导线也有电感  你示波器测测就知道了。

网友:
你别把CE搞反了……

网友:
感性负载才需要保护二极管,导线那点电感能有多大影响?

网友C:
实际使用楼主就这么简单的电路吗?好神奇!

网友:
里面集成二极管了吧

网友:
CE接RC,关断时GE要短路。

网友:
G极加一10K电阻到E极

网友D:
估计管子进入放大区发热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管子进入放大区发热烧的

恩恩 我猜也可能这样,等专业的回复 学习

网友:
最大的可能是买到假货了。理论来说电路没有问题。可以正常使用。可以搞只电磁炉拆机的IGBT管子试试。规格是1200伏25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断瞬间 负载上的感应电势击穿的,负载上要并联一个反向吸收二极管。

管子里边有二极管了,电阻丝是网状绕成的,可能算是个电感吧

楼主:
管子里边集成有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际使用楼主就这么简单的电路吗?好神奇!

就是这么简单,不过是在万能板上飞线的,

网友B:
G极加一10K电阻到E极,然后把栅极电压提高到15V试试。

网友E:
如果实际就这电路,基本上都得挂掉。

网友:
不试一下你怎么知道,最起码ec极的过压保护是不能少的

网友:
吸收电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实际就这电路,基本上都得挂掉。

为什么呢,那些需要注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G极加一10K电阻到E极,然后把栅极电压提高到15V试试。

同意你的说法,但是感觉10k大了点,

网友:
IGBT驱动电压用12V,低了点,一般都用15V了。

网友:
买了假货吧,我做驱动的时候就买过假货.
在放大状态,管子会热的,12v低了点,GE加一个防止误导通电阻..

网友:
负压才能关断

楼主(2015-01-15):
以前的贴,回一下

电源用正负15V,加个下拉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你测试时是GE电压一直存在还是PWM?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

网友:
续流二极管,rc吸收要好的话最好加齐纳二极管

网友:
最好加吸锋电路,反正加上没有影响

网友F(2015-02-15):
我来说说吧,我做过电磁加热,测试过的IGBT不止50种,楼主的主要问题在于热烧毁,也就是管芯发热烧毁,此款IGBT的GE驱动电压,规格书标称最高20V,你至少要使用15V以上驱动才不会处于放大态工作。你测到IGBT才30多度,那是表面温度,实际管芯急剧发热,练温度都来不及传递到外壳就已经烧坏了。你要做的改进有三点:第一,驱动电压提到15V,最好18V,第二,GE极间需要加10K下拉电阻,第三,如果负载是感性,必须并联电容,或者加大功率吸收二极管。

网友:
没有下拉,没有吸收,还这么高电压,不烧才怪

网友G(2016-03-27):
引用 网友F:
我来说说吧,我做过电磁加热,测试过的IGBT不止50种,楼主的主要问题在于热烧毁,也就是管芯发热烧毁,此款 ...

请问  最后 “并联电容 ”是并在 感性负载两端  还是 CE两端?

网友:
关断最好用负压-9V

网友H:
IGBT有个米勒电容,关断的时候,电源电压通过这个电容到驱动电阻之前会产生一个电压,有可能使IGBT再次导通。要么用米勒钳位电路,要么关断用负压。去找找IGBT驱动电路吧。

网友:
pwm输入的话,驱动电路太简单了,di/dt的吸收电容什么的都没加!

网友(2017-05-24):
引用 网友G:
请问  最后 “并联电容 ”是并在 感性负载两端  还是 CE两端?

是加到母线两端?

网友:
引用 网友H:
IGBT有个米勒电容,关断的时候,电源电压通过这个电容到驱动电阻之前会产生一个电压,有可能使IGBT再次导通 ...

有道理,请问igbt的吸收电容是加在母线两端吗

网友(2017-08-30):
驱动电流太小或者电流上升太慢,管子瞬间发热击穿,外面摸起来也不会烫,因为散热没那么快。还有电阻丝是ptc负载,需要注意冷态电阻,防止过流。

网友(2017-09-30):
IGBT驱动不加过流或短路保护,必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