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下构建gcc,make时出现如下的错误,请问如何解决?

楼主(2014-05-21):
config的配置信息如下:
AR=ar AS=as LDFLAGS="-Wl,-rpath,$PREFIX/lib" ../configure  --build=$HOST  --host=$HOST --target=$TARGET --prefix=$PREFIX/tools  --enable-languages=c --disable-nls  --disable-shared --disable-threads --disable-libmudflap  --disable-libssp --disable-libgomp --disable-decimal-float  --without-headers --with-newlib --with-sysroot=$PREFIX

config.log的部分提示信息如下:
configure:4092: test -z
                         || test ! -s conftest.err
configure:4095: $? = 0
configure:4098: test -s conftest.o
configure:4101: $? = 0
configure:4188: checking for gnatbind
configure:4215: result: no
configure:4268: checking for gnatmake
configure:4295: result: no
configure:4307: checking whether compiler driver understands Ada
configure:4330: result: no
configure:4339: checking how to compare bootstrapped objects
configure:4364: result: cmp --ignore-initial=16 $$f1 $$f2
configure:5971: checking for bison
configure:5987: found /usr/bin/bison
configure:5997: result: bison -y
configure:6017: checking for bison
configure:6033: found /usr/bin/bison
configure:6043: result: bison
configure:6062: checking for gm4
configure:6091: result: no
configure:6062: checking for gnum4
configure:6091: result: no
configure:6062: checking for m4
configure:6078: found /usr/bin/m4
configure:6088: result: m4
configure:6107: checking for flex
configure:6136: result: no
configure:6107: checking for lex
configure:6136: result: no
configure:6153: checking for flex
configure:6182: result: no
configure:6198: checking for makeinfo
configure:6214: found /usr/bin/makeinfo
configure:6224: result: makeinfo
configure:6257: checking for expect
configure:6286: result: no
configure:6304: checking for runtest
configure:6333: result: no
configure:6366: checking for ar
configure:6392: result: ar
configure:6501: checking for as
configure:6527: result: as
configure:6713: checking for dlltool
configure:6742: result: no
configure:6848: checking for ld
configure:6864: found /usr/bin/ld
configure:6874: result: ld
configure:6983: checking for lipo
configure:7012: result: no
configure:7118: checking for nm
configure:7134: found /usr/bin/nm
configure:7144: result: nm
configure:7253: checking for ranlib
configure:7269: found /usr/bin/ranlib
configure:7279: result: ranlib
configure:7383: checking for strip
configure:7399: found /usr/bin/strip
configure:7409: result: strip
configure:7513: checking for windres
configure:7542: result: no
configure:7648: checking for windmc
configure:7677: result: no
configure:7783: checking for objcopy
configure:7799: found /usr/bin/objcopy
configure:7809: result: objcopy
configure:7918: checking for objdump
configure:7934: found /usr/bin/objdump
configure:7944: result: objdump
configure:8092: checking for cc
configure:8108: found /usr/bin/cc
configure:8118: result: cc
configure:8247: checking for c++
configure:8263: found /usr/bin/c++
configure:8273: result: c++
configure:8402: checking for gcc
configure:8418: found /usr/bin/gcc
configure:8428: result: gcc
configure:8552: checking for gcj
configure:8581: result: no
configure:8707: checking for gfortran
configure:8736: result: no
configure:8796: checking for ar
configure:8814: found /tools/i686-pc-linux-gnu/bin/ar
configure:8826: result: /tools/i686-pc-linux-gnu/bin/ar
configure:9019: checking for as
configure:9037: found /tools/i686-pc-linux-gnu/bin/as
configure:9049: result: /tools/i686-pc-linux-gnu/bin/as
configure:9242: checking for dlltool
configure:9275: result: no
configure:9387: checking for dlltool
configure:9416: result: no
configure:9465: checking for ld
configure:9483: found /tools/i686-pc-linux-gnu/bin/ld
configure:9495: result: /tools/i686-pc-linux-gnu/bin/ld
configure:9688: checking for lipo
configure:9721: result: no
configure:9833: checking for lipo
configure:9862: result: no
configure:9911: checking for nm
configure:9929: found /tools/i686-pc-linux-gnu/bin/nm
configure:9941: result: /tools/i686-pc-linux-gnu/bin/nm
configure:10134: checking for objdump
configure:10152: found /tools/i686-pc-linux-gnu/bin/objdump
configure:10164: result: /tools/i686-pc-linux-gnu/bin/objdump
configure:10357: checking for ranlib
configure:10375: found /tools/i686-pc-linux-gnu/bin/ranlib
configure:10387: result: /tools/i686-pc-linux-gnu/bin/ranlib
configure:10580: checking for strip
configure:10598: found /tools/i686-pc-linux-gnu/bin/strip
configure:10610: result: /tools/i686-pc-linux-gnu/bin/strip
configure:10803: checking for windres
configure:10836: result: no
configure:10948: checking for windres
configure:10977: result: no
configure:11026: checking for windmc
configure:11059: result: no
configure:11171: checking for windmc
configure:11200: result: no
configure:11227: checking where to find the target ar
configure:11255: result: pre-installed in /tools/i686-pc-linux-gnu/bin
configure:11269: checking where to find the target as
configure:11297: result: pre-installed in /tools/i686-pc-linux-gnu/bin
configure:11311: checking where to find the target cc
configure:11334: result: just compiled
configure:11353: checking where to find the target c++
configure:11389: result: host tool
configure:11398: checking where to find the target c++ for libstdc++
configure:11434: result: host tool
configure:11443: checking where to find the target dlltool
configure:11476: result: host tool
configure:11485: checking where to find the target gcc
configure:11508: result: just compiled
configure:11527: checking where to find the target gcj
configure:11563: result: host tool
configure:11572: checking where to find the target gfortran
configure:11608: result: host tool
configure:11617: checking where to find the target ld
configure:11645: result: pre-installed in /tools/i686-pc-linux-gnu/bin
configure:11659: checking where to find the target lipo
configure:11681: result: host tool
configure:11690: checking where to find the target nm
configure:11718: result: pre-installed in /tools/i686-pc-linux-gnu/bin
configure:11732: checking where to find the target objdump
configure:11760: result: pre-installed in /tools/i686-pc-linux-gnu/bin
configure:11774: checking where to find the target ranlib
configure:11802: result: pre-installed in /tools/i686-pc-linux-gnu/bin
configure:11816: checking where to find the target strip
configure:11844: result: pre-installed in /tools/i686-pc-linux-gnu/bin
configure:11858: checking where to find the target windres
configure:11891: result: host tool
configure:11900: checking where to find the target windmc
configure:11933: result: host tool
configure:11970: checking whether to enable maintainer-specific portions of Makefiles
configure:11979: result: no
configure:12012: checking whether -fkeep-inline-functions is supported
configure:12036: gcc -c -g -O2 -fkeep-inline-functions  conftest.c >&5
configure:12042: $? = 0
configure:12046: test -z
                         || test ! -s conftest.err
configure:12049: $? = 0
configure:12052: test -s conftest.o
configure:12055: $? = 0
configure:12057: result: yes
configure:12274: creating ./config.status

## ---------------------- ##
## Running config.status. ##
## ---------------------- ##

This file was extended by config.status, which was
generated by GNU Autoconf 2.59.  Invocation command line was

  CONFIG_FILES    =
  CONFIG_HEADERS  =
  CONFIG_LINKS    =
  CONFIG_COMMANDS =
  $ ./config.status

on dfrz-virtual-machine

config.status:762: creating Makefile

## ---------------- ##
## Cache variables. ##
## ---------------- ##

ac_cv_build=i686-pc-linux-gnu
ac_cv_build_alias=i686-pc-linux-gnu
ac_cv_c_compiler_gnu=yes
ac_cv_cxx_compiler_gnu=yes
ac_cv_env_AR_FOR_TARGET_set=
ac_cv_env_AR_FOR_TARGET_value=
ac_cv_env_AR_set=set
ac_cv_env_AR_value=ar
ac_cv_env_AS_FOR_TARGET_set=
ac_cv_env_AS_FOR_TARGET_value=
ac_cv_env_AS_set=set
ac_cv_env_AS_value=as
ac_cv_env_CC_FOR_TARGET_set=
ac_cv_env_CC_FOR_TARGET_value=
ac_cv_env_CC_set=
ac_cv_env_CC_value=
ac_cv_env_CFLAGS_set=
ac_cv_env_CFLAGS_value=
ac_cv_env_CPPFLAGS_set=
ac_cv_env_CPPFLAGS_value=
ac_cv_env_CXXFLAGS_set=
ac_cv_env_CXXFLAGS_value=
ac_cv_env_CXX_FOR_TARGET_set=
ac_cv_env_CXX_FOR_TARGET_value=
ac_cv_env_CXX_set=
ac_cv_env_CXX_value=
ac_cv_env_DLLTOOL_FOR_TARGET_set=
ac_cv_env_DLLTOOL_FOR_TARGET_value=
ac_cv_env_DLLTOOL_set=
ac_cv_env_DLLTOOL_value=
ac_cv_env_GCC_FOR_TARGET_set=
ac_cv_env_GCC_FOR_TARGET_value=
ac_cv_env_GCJ_FOR_TARGET_set=
ac_cv_env_GCJ_FOR_TARGET_value=
ac_cv_env_GFORTRAN_FOR_TARGET_set=
ac_cv_env_GFORTRAN_FOR_TARGET_value=
ac_cv_env_LDFLAGS_set=set
ac_cv_env_LDFLAGS_value=-Wl,-rpath,/lib
ac_cv_env_LD_FOR_TARGET_set=
ac_cv_env_LD_FOR_TARGET_value=
ac_cv_env_LD_set=
ac_cv_env_LD_value=
ac_cv_env_LIPO_FOR_TARGET_set=
ac_cv_env_LIPO_FOR_TARGET_value=
ac_cv_env_LIPO_set=
ac_cv_env_LIPO_value=
ac_cv_env_NM_FOR_TARGET_set=
ac_cv_env_NM_FOR_TARGET_value=
ac_cv_env_NM_set=
ac_cv_env_NM_value=
ac_cv_env_OBJCOPY_set=
ac_cv_env_OBJCOPY_value=
ac_cv_env_OBJDUMP_FOR_TARGET_set=
ac_cv_env_OBJDUMP_FOR_TARGET_value=
ac_cv_env_OBJDUMP_set=
ac_cv_env_OBJDUMP_value=
ac_cv_env_RANLIB_FOR_TARGET_set=
ac_cv_env_RANLIB_FOR_TARGET_value=
ac_cv_env_RANLIB_set=
ac_cv_env_RANLIB_value=
ac_cv_env_STRIP_FOR_TARGET_set=
ac_cv_env_STRIP_FOR_TARGET_value=
ac_cv_env_STRIP_set=
ac_cv_env_STRIP_value=
ac_cv_env_WINDMC_FOR_TARGET_set=
ac_cv_env_WINDMC_FOR_TARGET_value=
ac_cv_env_WINDMC_set=
ac_cv_env_WINDMC_value=
ac_cv_env_WINDRES_FOR_TARGET_set=
ac_cv_env_WINDRES_FOR_TARGET_value=
ac_cv_env_WINDRES_set=
ac_cv_env_WINDRES_value=
ac_cv_env_build_alias_set=set
ac_cv_env_build_alias_value=
ac_cv_env_host_alias_set=set
ac_cv_env_host_alias_value=
ac_cv_env_target_alias_set=set
ac_cv_env_target_alias_value=
ac_cv_exeext=
ac_cv_host=i686-pc-linux-gnu
ac_cv_host_alias=i686-pc-linux-gnu
ac_cv_objext=o
ac_cv_path_AR_FOR_TARGET=/tools/i686-pc-linux-gnu/bin/ar
ac_cv_path_AS_FOR_TARGET=/tools/i686-pc-linux-gnu/bin/as
ac_cv_path_LD_FOR_TARGET=/tools/i686-pc-linux-gnu/bin/ld
ac_cv_path_NM_FOR_TARGET=/tools/i686-pc-linux-gnu/bin/nm
ac_cv_path_OBJDUMP_FOR_TARGET=/tools/i686-pc-linux-gnu/bin/objdump
ac_cv_path_RANLIB_FOR_TARGET=/tools/i686-pc-linux-gnu/bin/ranlib
ac_cv_path_STRIP_FOR_TARGET=/tools/i686-pc-linux-gnu/bin/strip
ac_cv_path_install='/usr/bin/install -c'
ac_cv_prog_AR=ar
ac_cv_prog_AS=as
ac_cv_prog_BISON=bison
ac_cv_prog_CC_FOR_TARGET=cc
ac_cv_prog_CXX_FOR_TARGET=c++
ac_cv_prog_GCC_FOR_TARGET=gcc
ac_cv_prog_LD=ld
ac_cv_prog_M4=m4
ac_cv_prog_MAKEINFO=makeinfo
ac_cv_prog_NM=nm
ac_cv_prog_OBJCOPY=objcopy
ac_cv_prog_OBJDUMP=objdump
ac_cv_prog_RANLIB=ranlib
ac_cv_prog_STRIP=strip
ac_cv_prog_YACC='bison -y'
ac_cv_prog_ac_ct_CC=gcc
ac_cv_prog_ac_ct_CXX=g++
ac_cv_prog_ac_ct_GNATBIND=no
ac_cv_prog_ac_ct_GNATMAKE=no
ac_cv_prog_cc_g=yes
ac_cv_prog_cc_stdc=
ac_cv_prog_cxx_g=yes
ac_cv_target=i686-pc-linux-gnu
ac_cv_target_alias=i686-pc-linux-gnu
acx_cv_cc_gcc_supports_ada=no
acx_cv_prog_LN=ln
gcc_cv_prog_cmp_skip='cmp --ignore-initial=16 $$f1 $$f2'
gcc_cv_tool_dirs=/tools/libexec/gcc/i686-pc-linux-gnu/4.3.3:/tools/libexec/gcc/i686-pc-linux-gnu:/usr/lib/gcc/i686-pc-linux-gnu/4.3.3:/usr/lib/gcc/i686-pc-linux-gnu:/tools/i686-pc-linux-gnu/bin/i686-pc-linux-gnu/4.3.3:/tools/i686-pc-linux-gnu/bin:
gcc_cv_tool_prefix=/tools

## ----------------- ##
## Output variables. ##
## ----------------- ##

AR='ar'
AR_FOR_BUILD='$(AR)'
AR_FOR_TARGET='/tools/i686-pc-linux-gnu/bin/ar'
AS='as'
AS_FOR_BUILD='$(AS)'
AS_FOR_TARGET='/tools/i686-pc-linux-gnu/bin/as'
BISON='bison'
CC='gcc'
CC_FOR_BUILD='$(CC)'
CC_FOR_TARGET='$$r/$(HOST_SUBDIR)/gcc/xgcc -B$$r/$(HOST_SUBDIR)/gcc/'
CFLAGS='-g -O2'
CFLAGS_FOR_BUILD='-g -O2'
COMPILER_AS_FOR_TARGET='$$r/$(HOST_SUBDIR)/gcc/as'
COMPILER_LD_FOR_TARGET='$$r/$(HOST_SUBDIR)/gcc/collect-ld'
COMPILER_NM_FOR_TARGET='$$r/$(HOST_SUBDIR)/gcc/nm'
CONFIGURE_GDB_TK=''
CPPFLAGS=''
CXX='g++'
CXXFLAGS='-g -O2'
CXXFLAGS_FOR_BUILD='-g -O2'
CXX_FOR_BUILD='$(CXX)'
CXX_FOR_TARGET='$(CXX)'
DEBUG_PREFIX_CFLAGS_FOR_TARGET=''
DEFS='-DPACKAGE_NAME=\"\" -DPACKAGE_TARNAME=\"\" -DPACKAGE_VERSION=\"\" -DPACKAGE_STRING=\"\" -DPACKAGE_BUGREPORT=\"\" '
DLLTOOL='dlltool'
DLLTOOL_FOR_BUILD='$(DLLTOOL)'
DLLTOOL_FOR_TARGET='$(DLLTOOL)'
ECHO_C=''
ECHO_N='-n'
ECHO_T=''
EXEEXT=''
EXPECT='expect'
FLAGS_FOR_TARGET=' -B$(build_tooldir)/bin/ -B$(build_tooldir)/lib/ -isystem $(build_tooldir)/include -isystem $(build_tooldir)/sys-include'
FLEX='/root/arm_linux/build/gcc-4.3.3/missing flex'
GCC_FOR_TARGET='$$r/$(HOST_SUBDIR)/gcc/xgcc -B$$r/$(HOST_SUBDIR)/gcc/'
GCJ_FOR_BUILD='$(GCJ)'
GCJ_FOR_TARGET='$(GCJ)'
GDB_TK=''
GFORTRAN_FOR_BUILD='$(GFORTRAN)'
GFORTRAN_FOR_TARGET='$(GFORTRAN)'
GNATBIND='no'
GNATMAKE='no'
INSTALL_DATA='${INSTALL} -m 644'
INSTALL_GDB_TK=''
INSTALL_PROGRAM='${INSTALL}'
INSTALL_SCRIPT='${INSTALL}'
LD='ld'
LDFLAGS='-Wl,-rpath,/lib'
LDFLAGS_FOR_BUILD='-Wl,-rpath,/lib'
LD_FOR_BUILD='$(LD)'
LD_FOR_TARGET='/tools/i686-pc-linux-gnu/bin/ld'
LEX='/root/arm_linux/build/gcc-4.3.3/missing flex'
LIBOBJS=''
LIBS=''
LIPO='lipo'
LIPO_FOR_TARGET='$(LIPO)'
LN='ln'
LN_S='ln -s'
LTLIBOBJS=''
M4='m4'
MAINT='#'
MAINTAINER_MODE_FALSE=''
MAINTAINER_MODE_TRUE='#'
MAKEINFO='makeinfo'
NM='nm'
NM_FOR_BUILD='$(NM)'
NM_FOR_TARGET='/tools/i686-pc-linux-gnu/bin/nm'
OBJCOPY='objcopy'
OBJDUMP='objdump'
OBJDUMP_FOR_TARGET='/tools/i686-pc-linux-gnu/bin/objdump'
OBJEXT='o'
PACKAGE_BUGREPORT=''
PACKAGE_NAME=''
PACKAGE_STRING=''
PACKAGE_TARNAME=''
PACKAGE_VERSION=''
PATH_SEPARATOR=':'
RANLIB='ranlib'
RANLIB_FOR_BUILD='$(RANLIB)'
RANLIB_FOR_TARGET='/tools/i686-pc-linux-gnu/bin/ranlib'
RAW_CXX_FOR_TARGET='$(CXX)'
RPATH_ENVVAR='LD_LIBRARY_PATH'
RUNTEST='runtest'
SHELL='/bin/bash'
STRIP='strip'
STRIP_FOR_TARGET='/tools/i686-pc-linux-gnu/bin/strip'
SYSROOT_CFLAGS_FOR_TARGET=''
TOPLEVEL_CONFIGURE_ARGUMENTS='../configure --build= --host= --target= --prefix=/tools --enable-languages=c --disable-nls --disable-shared – disable-threads --disable-libmudflap --disable-libssp --disable-libgomp --disable-decimal-float --without-headers --with-newlib --with-sysroot='
WINDMC='windmc'
WINDMC_FOR_BUILD='$(WINDMC)'
WINDMC_FOR_TARGET='$(WINDMC)'
WINDRES='windres'
WINDRES_FOR_BUILD='$(WINDRES)'
WINDRES_FOR_TARGET='$(WINDRES)'
YACC='bison -y'
ac_ct_CC='gcc'
ac_ct_CXX='g++'
ac_ct_GNATBIND='no'
ac_ct_GNATMAKE='no'
bindir='${exec_prefix}/bin'
build='i686-pc-linux-gnu'
build_alias=''
build_configargs='--cache-file=../config.cache '--prefix=/tools' '--disable-nls' '--disable-shared' '--disable-libmudflap' '--disable-libssp' '--disable-libgomp' '--disable-decimal-float' '--without-headers' '--with-newlib' '--with-sysroot=' '--enable-languages=c' --program-transform-name='s,y,y,''
build_configdirs=' libiberty fixincludes'
build_cpu='i686'
build_libsubdir='build-i686-pc-linux-gnu'
build_noncanonical='i686-pc-linux-gnu'
build_os='linux-gnu'
build_subdir='build-i686-pc-linux-gnu'
build_tooldir='${exec_prefix}/i686-pc-linux-gnu'
build_vendor='pc'
config_shell='/bin/bash'
configdirs=' intl libiberty libcpp libdecnumber gmp mpfr fixincludes gcc'
datadir='${prefix}/share'
datarootdir='${prefix}/share'
do_compare='cmp --ignore-initial=16 $$f1 $$f2'
docdir='${datarootdir}/doc'
exec_prefix='${prefix}'
gmpinc='-I$$r/$(HOST_SUBDIR)/gmp -I$$s/gmp -I$$r/$(HOST_SUBDIR)/mpfr -I$$s/mpfr '
gmplibs='-L$$r/$(HOST_SUBDIR)/gmp/.libs -L$$r/$(HOST_SUBDIR)/gmp/_libs -L$$r/$(HOST_SUBDIR)/mpfr/.libs -L$$r/$(HOST_SUBDIR)/mpfr/_libs -lmpfr -lgmp'
host='i686-pc-linux-gnu'
host_alias=''
host_configargs='--cache-file=./config.cache  '--prefix=/tools' '--disable-nls' '--disable-shared' '--disable-libmudflap' '--disable-libssp' '--disable-libgomp' '--disable-decimal-float' '--without-headers' '--with-newlib' '--with-sysroot=' '--enable-languages=c' --program-transform-name='s,y,y,''
host_cpu='i686'
host_noncanonical='i686-pc-linux-gnu'
host_os='linux-gnu'
host_subdir='.'
host_vendor='pc'
htmldir='${docdir}'
includedir='${prefix}/include'
infodir='${prefix}/info'
libdir='${exec_prefix}/lib'
libexecdir='${exec_prefix}/libexec'
localstatedir='${prefix}/var'
mandir='${prefix}/man'
oldincludedir='/usr/include'
pdfdir='${docdir}'
prefix='/tools'
program_transform_name='s,y,y,'
sbindir='${exec_prefix}/sbin'
sharedstatedir='${prefix}/com'
stage1_cflags='-g -fkeep-inline-functions'
stage1_checking='--enable-checking=yes,types'
stage1_languages='c'
stage2_werror_flag=''
sysconfdir='${prefix}/etc'
target='i686-pc-linux-gnu'
target_alias=''
target_configargs='--cache-file=./config.cache --enable-multilib '--prefix=/tools' '--disable-nls' '--disable-shared' '--disable-libmudflap' '--disable-libssp' '--disable-libgomp' '--disable-decimal-float' '--without-headers' '--with-newlib' '--with-sysroot=' '--enable-languages=c' --program-transform-name='s,y,y,''
target_cpu='i686'
target_noncanonical='i686-pc-linux-gnu'
target_os='linux-gnu'
target_subdir='i686-pc-linux-gnu'
target_vendor='pc'
tooldir='${exec_prefix}/i686-pc-linux-gnu'

## ------------- ##
## Output files. ##
## ------------- ##

alphaieee_frag='/dev/null'
host_makefile_frag='../config/mh-x86omitfp'
ospace_frag='/dev/null'
serialization_dependencies='serdep.tmp'
target_makefile_frag='../config/mt-gnu'

## ----------- ##
## confdefs.h. ##
## ----------- ##

#define PACKAGE_BUGREPORT ""
#define PACKAGE_NAME ""
#define PACKAGE_STRING ""
#define PACKAGE_TARNAME ""
#define PACKAGE_VERSION ""
#endif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void exit (int) throw ();

configure: exit 0

网友A(2014-06-27):
工具琏不都有现成的么,何必要自己构建。另外,搞linux,google是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具琏不都有现成的么,何必要自己构建。另外,搞linux,google是必须的

自己搞下,更有心得,理解的更透彻,请问Google是必须的怎么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搞下,更有心得,理解的更透彻,请问Google是必须的怎么理解?

google可以搜到很多技术资料,百度几乎搜不到。不过最近google被封了,可以通过这个访问https://github.com/greatfire/wiki

网友B:
推荐用现成的,自己编译太费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荐用现成的,自己编译太费事。

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