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继电器抗干扰的问题,询问下大家。

楼主(2014-05-21):
最近在使用继电器,出现了一些问题,想寻求大家帮助,
问题如下:之前使用的是MCU IO口操控ULN2003,ULN2003直接操控继电器,他们全部共地,电源使用的是7805稳压芯片,结果是MCU每次控制继电器,MCU都很大可能会死机(跑飞),
               现改进,使用光耦进行隔离操控,光耦接在IO口后(继电器与MCU的地是分开的),继电器并联IN4007充当续流二极管,继电器电源改为LM2596,MCU电源还是7805,得到的结果是每次操控继电器,(我总共4个MCU),其中三个MCU出现死机的概率非常非常小,而只有一个MCU的死机概率还是很大(大约70%)。
不知道这其中的原因,我都已经使用光耦隔离,为何还有干扰?询问下大家,请大家帮忙,谢谢。

楼主:
我四个继电器是在一块PCB板上,之间距离差不多有1-2cm。

网友A:
继电器后端是控制的啥东西?

网友B:
不需要保密的话,请上图。没图没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后端是控制的啥东西?

12V的磁力锁。

网友C:
测试时继电器已经带负载了吗? 建议在继电器的触点上并联一个104电容看看.

网友D:
磁力锁,,楼主换电插锁试试,
磁力锁一般电流都比较大,楼主的继电器输出的是否只是开关信号,,,

网友:
"其中三个MCU出现死机的概率非常非常小" 可能发生的一定会发生。即使是概率非常小。如果不需要保密建议你把图贴出来

网友E:
你确定是干扰  而不是其它的因素

网友:
坐等大神回答

网友:
用示波器抓电源波形,
另外,反向并联二极管不要用1n4007,换肖特基的

网友:
你带这个是感性负载
看看带感性负载如何灭弧

网友F:
什么单片机啊,你说的两种方案我都做过,从没见过死机,用的STC,在现场24*365天跑了两年了。

网友:
换线性电源

网友G:
无图无真相,猜对了又没奖励,累死人咯。这样的东西又不是啥搞技术含量的,不用担心会抄你的电路,更何况还是存在问题的电路、、、、、、

网友:
灭弧用安规电容加电阻,肖特基,tvs加电容电阻,怎么搭自己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保密的话,请上图。没图没真相

   抱歉,才传图上来,继电器光耦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试时继电器已经带负载了吗? 建议在继电器的触点上并联一个104电容看看.

已经带了负载,并电容目的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磁力锁,,楼主换电插锁试试,
磁力锁一般电流都比较大,楼主的继电器输出的是否只是开关信号,,, ...

主要是电插锁不符合我设计要求,所以没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确定是干扰  而不是其它的因素

比如?
我之前没加光耦,加光耦后死机概率大的没装光耦之前概率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无图无真相,猜对了又没奖励,累死人咯。这样的东西又不是啥搞技术含量的,不用担心会抄你的电路,更何况还 ...

额。。。第一次发求助贴,不懂规则,抱歉。

网友:
2003内部有续流二极管的,那几个二极管可以不用。继电器线圈电阻式多少,计算好电流,电流太大就得有限流电阻。
给继电器触点端供电的电源线不妨来上个电感,触点直接可以并个电容。继电器连的那个玩意电流如果大的话,最好单独供电。还有单片机如果可能,离它们远点。
类似的东西我也做过,我不大明白这种东西会干扰的单片机死机,我是没遇到过。

网友H:
先甩开负载测试下看看会死机不,以确定干扰来自于继电器还是来自于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什么单片机啊,你说的两种方案我都做过,从没见过死机,用的STC,在现场24*365天跑了两年了。 ...

我将出问题的MCU换到概率小的继电器上,没问题。我将没问题的MCU换到概率大的继电器上,出问题的MCU还是出问题(此时他们只是共电源,出问题MCU与概率大的继电器无其他IO接触)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先甩开负载测试下看看会死机不,以确定干扰来自于继电器还是来自于负载

好的,谢谢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试时继电器已经带负载了吗? 建议在继电器的触点上并联一个104电容看看.

线圈那边的触点,并电容防止脉冲吗?

网友I:
D1~D4,可以不要的吧,uln2003内部有的。

网友:
你的relay的线圈电流多大,一起用四个,会不会uln2003吃不消。

楼主:
引用 网友I:
D1~D4,可以不要的吧,uln2003内部有的。

询问下,这里如果不把IN4007去掉,不会碍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询问下,这里如果不把IN4007去掉,不会碍事吧?

呵呵,当然没事了。

网友J:
如果我告诉你,这电路上用与不用光耦并无分别,死机概率都是一样你会信吗?

光耦被太多的人滥用了,除了花钱外,一点作用也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带了负载,并电容目的是什么呢?

主要是消除一部分因为触点通断负载产生的火花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果我告诉你,这电路上用与不用光耦并无分别,死机概率都是一样你会信吗?

光耦被太多的人滥用了,除了花 ...

额,解释下为什么?光耦隔离怎么会无效果?

网友:
昨天看了个帖子可能对楼主会有启发,可能是PCB布局问题
http://bbs.21ic.com/icview-301668-16-1.html

网友K:
这东东,一步一步来,先继电器触点不要接外面的磁力锁。动作看看正常不。若正常,则是磁力锁的电源与cpu电源没处理好,若已不正常,再把继电器去掉换发光管看看,也许程序有问题。继电器动作频率有多高?不能太快,比如一秒一次。2003外面那个007还是要加的,别以为里面有就不要,里面那个电流不大滴。你的4001与2003共同一个vcc,那个光藕还有什么用?

网友:
磁力锁断电瞬间,摸摸板子或者磁力锁的控制线,看看麻手不?

网友:
电源没有隔离

网友:
凡是电感那些东西,继电器线圈,这些你要考虑如何吸收它产生的感应电压,可能非常的高。

网友A:
磁力锁感性负载,在它两端加阻容吸收就行了!

网友L:
建议还是吧PCB贴上来吧,布线问题是肯定了

网友G:
只是将控制作了隔离,电源还是没隔离开,这不等于不隔离么……白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东东,一步一步来,先继电器触点不要接外面的磁力锁。动作看看正常不。若正常,则是磁力锁的电源与cpu电 ...

恩,谢谢你,继电器开关频率是几秒一次,4007我加啦,问题出现在负载磁力锁的电流过大导致(也就是您说的“磁力锁的电源与cpu电源没处理好”),加了个限流电阻解决问题,4001电源和光耦电源是分开的,,我请问下,磁力锁电源盒CPU电源需要怎样处理,才叫隔离呢?

楼主:
恩,是这个问题,请问如何隔离呢?

网友M:
唉,你在磁力锁那边,接了二极管没有呀??距离磁力锁最近的地方,最好就是磁力锁出来的那2根电源线上,直接接个二极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力锁感性负载,在它两端加阻容吸收就行了!

多大电容何时?104?

楼主:
引用 网友L:
建议还是吧PCB贴上来吧,布线问题是肯定了

求鉴定,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只是将控制作了隔离,电源还是没隔离开,这不等于不隔离么……白折腾了。。。 ...

4001的电源和光耦、ULN2003、继电器电源是分开得到。这算隔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是这个问题,请问如何隔离呢?

加dcdc隔离电源。

网友:
磁力锁,独立用一组变压器抽头。磁力锁傍边反峰二极管别省。

楼主:
引用 网友M:
唉,你在磁力锁那边,接了二极管没有呀??距离磁力锁最近的地方,最好就是磁力锁出来的那2根电源线上,直接接个 ...

好,其实我在锁的电源加了个限流电阻就已经解决问题,我下午准备再并个电容和二极管,看看效果如何。。。。谢谢你们。

网友G:
你板子整的真心不怎么滴啊……PCB电源线好细,跟这个也有关系。
所谓隔离,要全部隔离开,给继电器供电的电源要独立绕组输出的,不能与控制部分的电源用同一组绕组。

网友N:
好奇你用的是什么MCU。哪个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好奇你用的是什么MCU。哪个厂的?

额。。。。STC的,有更好抗干扰的芯片介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板子整的真心不怎么滴啊……PCB电源线好细,跟这个也有关系。
所谓隔离,要全部隔离开,给继电器供电的 ...

好吧。。。。什么是绕组输出?我两个电源是独立的AC-DC电源。

网友D:
继电器下面别铺铜。。看你PCB好像是电源线和信号线一样粗,
磁力锁闭合瞬间电流相当大,如果想完全解决这个问题最好是在继电器的后面再加组继电器控制。
另外,楼主可以用示波器看看MCU的电源是否在磁力锁闭合时有波动

网友:
凡是问题电路,我都顶一贴。

网友L:
首先,这样的铺铜,没有意义,还起到反作用。
在排除了电源波动的问题后,你试试看把铺铜都撕掉看看。
楼上的也说了,电源线很细,吧电源线弄的粗点,至少查电路的时候一看就知道哪一根是电源,不是吗?
像这样的东西,无须光耦,直接驱动,2803也浪费了,就弄4个三极管+4个4148不是很好吗?这么大的板子,这么几个原件。
看看这些继电器吧
负载是电磁阀,比较大那种。是220V的。
另外,这个动作频率,用继电器,如果每天几次也就是了,要是连续24小时都是几秒钟一次,寿命要考虑了

网友:
线路板布线问题

网友O:
看你板子上就那么点东西,板子布的那么大,电源之间,地线之间的处理好像没有,你还有好长的路要走呀

网友L:
再说了,你那个PCB好像只是一部分吧,电源在哪儿?
看我发的那个,很全,变压器,34063的电源,CPU,ISP接口
CPU是STC的11F04,两个开关量输入,8只继电器输出,带掉电状态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L:
首先,这样的铺铜,没有意义,还起到反作用。
在排除了电源波动的问题后,你试试看把铺铜都撕掉看看。
楼上 ...

谢谢你的帮助。。。。。感觉你的PCB画的很棒啊!

楼主:
引用 网友O:
看你板子上就那么点东西,板子布的那么大,电源之间,地线之间的处理好像没有,你还有好长的路要走呀 ...

您指的处理是电源和地之间的电容?还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L:
再说了,你那个PCB好像只是一部分吧,电源在哪儿?
看我发的那个,很全,变压器,34063的电源,CPU,ISP接 ...

电源部分我是另外做的,因为空间问题,所以电源和继电器没做到一起去,继电器电源我用的LM2596,单片机电源我用的7805,感觉你说的34063应该比7805更好!

网友:
这个PCB是自动布线的产物,自动布线=废板,再次被验证。

网友P:
总是见到问此类问题者,通而不精。
与加不加光耦没关系。着重检查PCB布局布线,尤其电源回路处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P:
总是见到问此类问题者,通而不精。
与加不加光耦没关系。着重检查PCB布局布线,尤其电源回路处理吧 ...

恩,谢谢,之前不知什么原因所以加了个光耦。

网友L:
34063只是发热比7805小一些,但是文波实际上比7805大,要是空间及热量允许还是用7805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L:
34063只是发热比7805小一些,但是文波实际上比7805大,要是空间及热量允许还是用7805比较好 ...

7805发热太严重啦。。。。尤其压降比较大的时候,顺便问下。。。纹波你是从手册上获得的还是自己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看你板子上就那么点东西,板子布的那么大,电源之间,地线之间的处理好像没有,你还有好长的路要走呀 ...

恩,关于PCB布线的多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继电器下面别铺铜。。看你PCB好像是电源线和信号线一样粗,
磁力锁闭合瞬间电流相当大,如果想完全解决这个 ...

看了下,没有波动。(为何不覆铜?)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下,没有波动。(为何不覆铜?)

把加的那个电阻换成4148二极管试试

网友:
自己测的啊,34063的文波很大,多少我忘记了,很久以前测的了,好像是大于50MV吧
也许是我的电路参数有问题,但是整个板子工作很稳定,所以就这样吧

网友Q:
我的电路从开关电源出来就是两个独立的电源, 单片机输出通过光耦耦合,然后2003A驱动继电器,我设计了几个产品基本上没有过干扰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Q:
我的电路从开关电源出来就是两个独立的电源, 单片机输出通过光耦耦合,然后2003A驱动继电器,我设计了几个 ...

继电器负载是什么?

网友:
2003串联一个104

网友(2014-10-30):
1:去掉你那万恶的铺地。
2:单片机··2003··继电器排版顺序...
3:你的电源线,信号线的粗细是需要区分的...

网友(2017-03-07):
很有可能电源部分设计的不合理,功率不够

网友:
我猜电源设计不合理,耐冲击能力不行。
建议上示波器看看磁力锁动作时MCU的电压情况。

如果下降的比较厉害,建议在5V端上一个大容值的电容 1000uF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