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emWin实体按键如何传入驱动API?

楼主(2014-05-21):
汗颜,手册上愣是没找到明白的说明。

请各位一键点破!

思路说明:

一个进程键盘检测,一个进程GUI_Exec(),按下按键,发出键值,GUI进程调用初始化传递的Callback响应。

编辑说明:补充

楼主:
听从了同事的建议,改为MDK带的emWin,无此问题,正常工作,提醒诸位小心使用。结贴。

注:帖子所选答案并非症结所在。

编辑说明:补充

网友A:
GUI_StoreKeyMsg(GUI_KEY_ENTER, 1);
很简单明了,LZ自由发挥想象力具体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GUI_StoreKeyMsg(GUI_KEY_ENTER, 1);
很简单明了,LZ自由发挥想象力具体怎么用

哦,是外部来扫描啊,我还在琢磨怎么和触屏不一样。马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GUI_StoreKeyMsg(GUI_KEY_ENTER, 1);
很简单明了,LZ自由发挥想象力具体怎么用

没有触发回调函数,还差点什么?

hWin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Dialog, WM_HBKWIN, 0, 0);

楼主: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 FRAMEWIN_CreateIndirect, "Edit winmode", 0,         90,  90, 140, 130, FRAMEWIN_CF_MOVEABLE},
        { EDIT_CreateIndirect,     NULL,     GUI_ID_EDIT0,    10,  10, 110,  20, 0, 15},
        { EDIT_CreateIndirect,     NULL,     GUI_ID_EDIT1,    10,  40, 110,  20, 0, 15},
        { BUTTON_CreateIndirect,   "Ok",     GUI_ID_OK,       10,  80,  50,  2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Cancel", GUI_ID_CANCEL,   70,  80,  50,  20 },
};

回调函数:
static void _cbDialog(WM_MESSAGE * pMsg)
{
        int     i;
        int     NCode;
        int     Id;
        WM_HWIN hDlg;
        WM_HWIN hItem;

        hDlg = pMsg->hWin;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INIT_DIALOG:
                        FRAMEWIN_SetFont(pMsg->hWin, &GUI_Font13_ASCII);
                        FRAMEWIN_SetTextAlign(pMsg->hWin, GUI_TA_HCENTER);
                        for (i = 0; i < 2; i++)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hDlg, GUI_ID_EDIT0 + i);  // Get the handle of the edit widget
                                EDIT_AddKey(hItem, GUI_KEY_ADD);
                                EDIT_SetText(hItem, "Hello world!");             // Fill widget with text
                                EDIT_SetSel(hItem, 0, -1);                       // Select the whole contents of the edit field
                        }
                        break;
                 case WM_KEY:
            switch (((WM_KEY_INFO*)(pMsg->Data.p))->Key)
            {
                                case GUI_KEY_ESCAPE:
                    GUI_EndDialog(hDlg, 1);
                    break;

                case GUI_KEY_ENTER:
                    GUI_EndDialog(hDlg, 0);
                    break;
            }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 Id of widget
                        NCode = pMsg->Data.v;                 // Notification code
                        switch (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React only if released
                                        if (Id == GUI_ID_OK)
                                        {         // OK Button
                                                GUI_EndDialog(hDlg, 0);
                                        }
                                        if (Id == GUI_ID_CANCEL)
                                        {        // Cancel Button
                                                GUI_EndDialog(hDlg, 1);
                                        }

                                        break;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

任务循环代码:
GUI_Delay(10);

按键发送:
GUI_SendKeyMsg(GUI_KEY_ESCAPE, 1);

补充描述:

发送按键,没有触发回调函数:WM_KEY。

网友:
int WM_SetFocus(WM_HWIN hWin));

楼主:
尚未解决,提供更多细节:
使用WM_SetFocus()/WM_HasFocus(),以及图形表现证实确实焦点设置成功。
然而调用GUI_SendKeyMsg()仍无法发出消息,分析汇编时,判定当前非零句柄时,值仍为零,跳出。

[多任务系统]

疑问:看来他们不是对应一个局部变量,还缺少什么?
(回顾了uC/Gui 3.98的源码,它用的是同一个局部变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尚未解决,提供更多细节:
使用WM_SetFocus()/WM_HasFocus(),以及图形表现证实确实焦点设置成功。
然而 ...
hWin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Dialog, WM_HBKWIN, 0, 0);
WM_SetFocus(hWin)

网友(2017-01-01):
emwin外部按键的处理问题, 到时试试看看

网友(2018-04-18):
emwin外部按键 mark